[STM32F1]
CAN发送接收的疑惑

楼主(2015-02-12):
can有一个Tx和Rx,当发送端发送帧信息到总线上的时候,这帧信息是否也会被本节点的Rx接收到?

网友A:
是的, 会被本节点的Rx接收到. 但这只是用于仲裁和错误的判断. 并不会接收到接收缓冲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会被本节点的Rx接收到. 但这只是用于仲裁和错误的判断. 并不会接收到接收缓冲区中. ...

谢谢!
也就是接收到的数据只用于自身的错误判断,如果我想读取他接收到的数据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A:
自己发的报文, 是不可能从接收报文中读到的

网友B:
自己发的报文, 自己可以接收到吧

网友C:
如果想自己发自已接收信息,必须在回环模式下,才可以看到自己发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