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各位亲爱的网友,有谁用过acs712-30A sop8系列的芯片检测电流?

楼主(2015-02-12):
(无正文)

网友A:
SO8
2进 2出 相当于一个采样电阻
自己布线的时候处理下 足够了
当然 你自己设计要留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8
2进 2出 相当于一个采样电阻
自己布线的时候处理下 足够了

非常感谢!设计留余量那是肯定要的了。  任何设计都应该如此。
内部1.2毫欧电阻,就算满载电流30安,发热也不大。
就是那个引脚那么细,,让我很是担心。我们平常在30安时,用的铜线可比它粗多了

网友B:
引脚的确有点细了,只是因为很短,再加上电路板要特殊处理,增加电流密度和散热,可以使用

楼主(2015-03-28):
引用 网友B:
引脚的确有点细了,只是因为很短,再加上电路板要特殊处理,增加电流密度和散热,可以使用 ...

增加散热好理解,增加“电流密度”,这个怎么理解?望大神揭秘

网友B:
焊接芯片电流引脚的焊盘尺寸尽可能的大,必要时可铜箔增加扩流铜线,这样仅仅是芯片局部引线较细,我实际使用过,这样处理后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  线粗 多打些过孔  我用的就是30A   霍尔感应 还带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