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SMC ECC读取值为0

楼主(2015-02-12):
使用FSMC 读写nand flash, 现在读写操作都正常的,但是想加ECC校验进去,结果读取到的值都为0,也看过网上帖子,一直没找到问题,求救大侠们:
配置如下: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2_NAND;       /* 定义FSMC NAND BANK 号 */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Waitfeature = FSMC_Waitfeature_Disable;  /* 插入等待时序使能 */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 数据宽度 8bit */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 = FSMC_ECC_Enable;       /* ECC错误检查和纠正功能使能 */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ECCPageSize = FSMC_ECCPageSize_2048Bytes; /* ECC 页面大小 */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TCLRSetupTime = 0x01;      /* C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HCLK周期数 */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TARSetupTime = 0x01;      /* A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HCLK周期数 */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CommonSpaceTimingStruct = &p;    /* FSMC Common Space Timing */
FSMC_NANDInitStructure.FSMC_AttributeSpaceTimingStruct = &p;   /* FSMC Attribute Space Timing */
FSMC_NANDInit(&FSMC_NANDInitStructure);

操作:
FSMC_NANDECCCmd(FSMC_Bank2_NAND, DISABLE);
   FSMC_NANDECCCmd(FSMC_Bank2_NAND, ENABLE);
   NAND_WriteMultiSectors(g_TestBuf, (us_j + (us_i * 64)), 2048, 1);
   ui_ecc_data[us_j] = (FSMC_GetECC(FSMC_Bank2_NAND)) & 0x0FFFFFFF;  //0-27bit

也变过写入缓存的值,结果读取到一直是0,求指导

楼主:
读写ECC的值都是0,每次读写操作都是2048字节数据(也就是一页),

网友A:
使用FSMC 读写nand flash的例子楼主不妨看看。。

楼主:
解决了,原来在写的时候还有读操作,导致ECC值要么是0,要么一个乱的值

楼主:
不知道如何结贴

网友B:
这个例子是什么芯片,感觉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