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延时函数的精度

楼主(2015-02-12):
(无正文)

网友A:
很容易被优化掉,这样的程序少写

网友B:
这个函数的延时,和单片机的运行频率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的延时,和单片机的运行频率有很大关系

前辈能不能给个例子解析下

网友C:
看频率,还要看汇编代码 确定指令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能不能给个例子解析下

不用例子。
你分别用12MHz和6MHz的晶振,他的执行时间就会差一倍

网友D: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也未必是精准的5u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频率,还要看汇编代码 确定指令数

用反汇编来确定子函数实际的机器周期么,谢谢点拨

网友E:
你先看汇编

网友F:
这种再精确也有误差,只是用示波看下,如果接近就可以了,如果想精确定时,最好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