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中运放正端电压为什么影响负端电压(负端空载)

楼主(2015-02-12):
LED+与LED-不接的时候,运放的输入电压由0调到2V时,R3两端竟然有电压,断掉R2后没有了,为什么运放的正端输入电压会使负端有电压呢?

网友A:
你一定用的是op07,去好好看看资料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为什么用那么多脚呢?…

网友C:
R3上的电压是由反相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引起的.
你的这种应用,可以考虑使用如韵电子的CN5502.

CN5502是工作于4V到32V的恒流输出集成电路,能够向一路或多路高亮度LED提供达1安培的电流。
CN5502通过一个与LED串连的电流检测电阻设置LED电流。调光控制输入管脚和芯片内部的140Hz PWM信号产生电路允许使用模拟和PWM信号进行调光,模拟信号调光可以实现剧院调光效果。CN5502内部集成有高压MOS晶体管,减少了外部元器件的数目,LED电流精度达5%,非常适合高输入电压驱动高亮度LED发光的应用。
CN5502的EQ管脚能够在多个CN5502并联使用时起到电流均衡的作用。其它功能包括5V稳压输出和热调制等。
CN5502采用散热能力增强型的8管脚SOP封装和8管脚DFN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