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USB控制器芯片

楼主(2015-02-12):
要做一个项目,要求用FPGA做主控,外挂一颗USB控制芯片,可实现USB主模式,来读取U盘、手机等存储设备,大虾们有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推荐啊,感谢~

网友A:
方案太多了,特别是USB2.0的

随便搞一颗带USB HOST的芯片,然后挂到FPGA上去就OK了

如果是USB3.0的话,可选择的比较少,renesas有PCIE转USB3.0 host的芯片,还需要FPGA支持PCIE接口

网友A:
如果想简单,可以用cyclone v soc,ARM+FPGA的SOC,ARM端带有USB,host、device、OTG应有尽有,FPGA端还可以通过桥接来用master口直接访问ARM端的外设

网友A:
低端的话,就用便宜的FPGA加cypress的USB2.0 host芯片,和FPGA用并口做数据交互

中高端的话,建议选SOC,这个一颗芯片就OK了,而且灵活性完秒FPGA<-->PCIE<-->USB HOST

性能如果要求高的话,更建议SOC了,ARM+FPGA,基本上也就是FPGA的价格,但是资源一下会多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