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疑难问题

楼主(2015-02-12):
先上图:

这里面的电压过冲控制电路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呢?谢谢各位了:P

楼主:
求各位大神!!!!

网友A:
你这是缓启动电路,输入刚上电时AR11为AE1电容充电,相当于AQ1基极接地,AQ1导通拉低1脚电压,随后随着AE1电压的升高,AQ1从饱和状态逐渐变成线性状态,导通度下降,3844的1脚电压缓慢上升,输出占空比逐渐放开,输出电压不会出现过冲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缓启动电路,输入刚上电时AR11为AE1电容充电,相当于AQ1基极接地,AQ1导通拉低1脚电压,随后随着AE1 ...

首先谢谢你帮我解惑!
     你的意思是刚上电,为了防止反馈端输入过低,导致ERRO AMO输出值过大而导致过电压,
让AQ1三极管把1脚拉低一段时间,等待反馈电压正常。。。

对于上面电路还有个疑问,一般时钟电路(8脚和4脚)的接法是这样的,下图所示:

然而我的那个开关电源中,4脚却直接通过电阻接了8脚,8脚为+5V,那还怎么产生时钟呢???????

网友A:
刚开始上电时输出电压还未建立,电压反馈环路处于开环状态,这时如果不限制U1的1脚电压,U1占空比输出最大,所以需要限制占空比以保证输出电压缓慢上升,不存在过冲。你这个电路AR5是RT,AC5是CT,AC4为U1基准电压的滤波电容。

网友B:
还有AC7呀!有意思的是:通过3脚即MOS管S极形成回路(限流取样功率电阻接GND)。有反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