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电源0V和GND的关系

楼主(2015-02-12):
很多人把电源0V和GND当成一个概念,但我觉得0V就是电源的负极,而GND是0电压,是要接设备外壳,接大地的。平时总说用GND屏蔽干扰,这个GND是什么概念?一般的PCB设计中0V和GND要怎么处理,0V可以接到外壳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NJrwC9qwLJ4jm9V_jTl-w28xl4zuyourSMwFoVsiwAxFUbkBgVyKLX3e8yQntMmjWCn ...

感谢大神推荐的资料,不过内容太多,多家之言,感觉看完还是有点糊涂。对于那几个概念,应该就是像我理解的那样,但是我做板子实际的几个问题,麻烦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吧
1.过孔对接地的影响,对电源回流的影响,对信号的影响
2.我做的板子是单片机控制电机芯片的,底层覆铜作为电源0V,没有“大地”(即外壳地),感觉电机有噪声,这是不是这样设计导致的干扰太严重了

网友B:
电源的0V是相对于电源正极来说的,在大部分情况下0V实际上与系统GND是存在着浮地电压的,而GND是整个系统的地。一般的隔离电源是要求二者独立存在的,当然非隔离应用中实际上就是一个点。所以在PCB布局时是需要综合考虑系统的要求,如果是隔离使用,需要将0V与GND独立,并尽可能不要形成相互干扰。
PCB的过孔设计是在整个PCB布局中的重要一环,除了考虑常规的过孔大小、位置之外,还要考虑过孔本身存在的寄生电容、电感对整个电路的影响,避免相互间的干扰问题。
消除电路中的噪音干扰,PCB一层铜作为系统GND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0V是相对于电源正极来说的,在大部分情况下0V实际上与系统GND是存在着浮地电压的,而GND是整个系统的 ...

您说的系统的地,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信号地,就是信号的参考电平,这个与我说的“大地”应该不是一个东西,我想知道的是我的电机控制的应用里,是否要有“大地”这个部分,即除了电源0V,信号地,再加上“大地”,接外壳,用来屏蔽干扰?因为我以前接触的设备都有接地线
或者简单的说,电源的0V可以接外壳吗?

网友B:
系统地与信号地是两个独立,整个系统地大多情况下指的就是外壳与真正的大地。
在电机控制中,“大地”与外壳的连接更能保证整个控制系统的安全。电源0V不可与大地直接连接,如果需要连接的情况可以通过Y电容进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地与信号地是两个独立,整个系统地大多情况下指的就是外壳与真正的大地。
在电机控制中,“大地”与外 ...

感谢您的回答,我心中还有个疑问,PCB板上有必要设计外壳地来屏蔽干扰吗?一般说的覆铜,是指电源的0V吗

网友B:
在PCB的设计中,覆铜进行屏蔽是很有效果的,但一般不会直接与电源的0V进行连接(都是采用直接悬空屏蔽或者与大地连接)。
一个系统是否需要进行覆铜屏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如果系统干扰比较严重,则建议还是进行覆铜,在成本、工艺要求可接受的条件下,能在PCB上覆铜,那肯定是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的设计中,覆铜进行屏蔽是很有效果的,但一般不会直接与电源的0V进行连接(都是采用直接悬空屏蔽或者与 ...

但我看了很多帖子或资料,都是直接把覆铜设计成0V,在底层整体覆铜,这样做有什么坏处吗

网友B:
您好!0V覆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作为屏蔽层使用,明显悬空屏蔽和接大地效果会更好,且大部分的场合也是这样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0V覆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作为屏蔽层使用,明显悬空屏蔽和接大地效果会更好,且大部分的场合也是 ...

十分感谢,我大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