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详解(代码基于新唐M451)

楼主(2015-02-12):
   SPI分主设备和从设备,对于主设备是有自己的时钟的,但是对于从设备,自身是没有时钟的,它的时钟必须由主设备提供,所以在用SPI对FLASH进行操作时,一般分为这样几个过程,首先是发送命令(比如0x90是读设备ID;0x03是读命令;0x06是写命令;0x02是对FLASH芯片进行编程的命令),发完命令之后就是发地址,最后才是读数据或者写数据。
  下面是读ID的函数,其中有几点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unsigned int SpiFlash_ReadMidDid(void)
{
    unsigned int au32SourceData;
    unsigned int au32DestinationData;

    // /CS: 片选拉低
    SPI_SET_SS_LOW(SPI2);

    // configure transaction length as 8 bits
    SPI_SET_DATA_WIDTH(SPI2, 8);

    // send Command: 0x90, Read Manufacturer/Device ID
    au32SourceData = 0x90;
    SPI_WRITE_TX(SPI2, au32SourceData);
    while(SPI_IS_BUSY(SPI2));

    // configure transaction length as 24 bits
    SPI_SET_DATA_WIDTH(SPI2, 24);

    // send 24-bit '0', dummy
    au32SourceData = 0x0;           //这里发送0x00是因为从设备不能自己产生时钟,所以主设备
                               // 通过向从设备发数据来提供时钟
    SPI_WRITE_TX(SPI2, au32SourceData);
    while(SPI_IS_BUSY(SPI2));

    // configure transaction length as 16 bits
    SPI_SET_DATA_WIDTH(SPI2, 16);

    I2S_CLR_RX_FIFO(SPI2);            //禁止音频接口功能,因为它与SPI公用的一个FIFO

    // receive
    au32SourceData = 0x0;      //同样发0x00是为了给从设备提供时钟
    SPI_WRITE_TX(SPI2, au32SourceData);
    while(SPI_IS_BUSY(SPI2));

    // /CS: de-active
    SPI_SET_SS_HIGH(SPI2);

    // dump Rx register
    au32DestinationData = SPI_READ_RX(SPI2);

    return (au32DestinationData & 0xffff);

}

对于SPI,新唐提供的基本操作函数还是挺全的,读数据可以用SpiFlash_ReadData()
向FLASH写数据可以用SpiFlash_PageProgram()不过这个函数是一次编程一页的数据进去。
擦除的话可以用SpiFlash_ChipErase(void)

一般应用就是对FLASH进行读写就够了,可以像下面这样写
  Open_SPI_Flash();          //使能SPI
   MidDid = SpiFlash_ReadMidDid();   //读设备ID
   printf("\n MID and DID = %x\n ", MidDid);

    SpiFlash_ChipErase();      //进行片擦,写之前一般都要先擦出一块来
    printf("\n Flash Erasing... \n");

    SpiFlash_WaitReady();    //等待FLASH准备好
    printf("\n Done!\n");

   SpiFlash_PageProgram(Buff, u32ProgramFlashAddress, 256);   //对FLASH进行写操作
    SpiFlash_WaitReady();

   SpiFlash_ReadData(DestArray, u32VerifyFlashAddress, 256);  //对FLASH进行读操作

   SPI_Display(DestArray, 256);  //这是一个对读回来的数据进行串口打印的一个函数,这个是自
                             //己写的,不是官方自带的.函数源码在下面

    while(1);            //让程序死到这里
----------------------------------------------------------------------------------------------------------------------
void SPI_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Buff, unsigned int ByteCount)
{
     unsigned int i;
     for(i=0; i<ByteCount;i++)
    {
        printf(" %02x",*DataBuff++);
     }
}
至于对SPI进本概念的详解,时序的详解,这类帖子有很多,这里就不重复了。

网友A:
我以为楼主讲新唐451单片机的SPI接口的使用方法呢,原来不是啊。

网友:
楼主讲的不错,谢谢楼主,希望多多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楼主讲新唐451单片机的SPI接口的使用方法呢,原来不是啊。

我是个新手,对于SPI接触最多的就是对FLASH的操作,所以就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在这方面的用法

网友B(2015-03-26):
请问,用spi读写flash的速度能有多快?
怎样才能提高读写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spi读写flash的速度能有多快?
怎样才能提高读写速度呢?

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具体是多少没测。要提高速度,把系统时钟增大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具体是多少没测。要提高速度,把系统时钟增大就行了。 ...

我现在正在弄spi的flash,4M,读数据真是龟速。

网友C(2017-07-25):
大神,还在这儿么,你还有新唐的SPI对flash读写操作程序么

网友D:
不是官方有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官方有代码吗

新唐M0,M4没有对SPI对flash的读写操作啊,我希望有这个例程,大神你有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楼主讲新唐451单片机的SPI接口的使用方法呢,原来不是啊。

版主大大,有新唐M0,M4 SPI对flash操作的例程,项目急需,拜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