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楼主(2015-02-12):
看到很多STM32应用,使用I2C接口,明明STM32有硬件I2C,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应用还要用GPIO来模拟I2C。这是为什么呢?

好像使用模拟IIC的是要多一些啊!

网友A:
那个硬件IIC是有BUG的 所以大家都虚拟IIC

网友B(2015-05-14):
引用 网友A:
那个硬件IIC是有BUG的 所以大家都虚拟IIC

楼上能分享下他的BUG在哪里不?  我现在就准备用硬件IIC,但是一直调试不通

网友C:
虚拟I2C更好移植性,不同的芯片未必 有 或者 有那么多I2C 可以供开发者使用

一般情况,如果一直用着一块芯片,建议就用寄存器的I2C.

网友D:
并不是IIC硬件有问题,是ST提供的库函数在设置IIC的API函数中出现了错误而且模拟的IIC同样很好用也有很多源代码,就不用再去改库函数里的BUG了
所以用模拟IIC的多

网友E:
我也想知道BUG在哪里?这么多人都说BUG,难道ST不会知道么?到底有没有改呢?如果没有改肯定有他的道理呀。我HW,没配过IIC的程序。

网友F:
ST为了防止侵权,把硬件IIC整得有点复杂,还有BUG

网友G(2016-02-15):
我的系统里有几个芯片是IIC接口,刚开始用官方的库函数也花了挺长时间调试,好不容易调通了,可是待正式小批量使用时,出现了偶尔死机的情况,后来断点查看,是卡在了IIC处理上,具体在哪里也说不清楚。于是花了段时间,用模拟IIC接口方式,程序基本就稳定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1.硬件IIC的时序不能出差错,如果你在读写IIC时,此时若正好碰上两根线上有了干扰,时序就不对了,它等不到回信也就卡在了哪里;2.模拟IIC即使出了干扰,也只是此时读写出错,数据都不出来或写不进去,但程序还会继续运行,待下次轮到时再读写,最大的好处是不影响整个程序运行。3.至于运行时间,应该比硬件IIC要慢(慢多少我也没测过),但是慢这点时间,基本对程序没什么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系统里有几个芯片是IIC接口,刚开始用官方的库函数也花了挺长时间调试,好不容易调通了,可是待正式小 ...

受教了 谢谢 大神

网友G:
再补充一下,为什么会卡死,硬件IIC中程序要等接口芯片的应答电平,等不到就死等,所以会卡死(估计未加超时处理所致),模拟IIC中的等待电平是cpu自己产生的,错过了就错过了,下次再来。如果说移植性,那完全在你的程序是否写得好了,和接口形式没关系。

网友I:
主端加超时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I: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8016&mobile=2

网友J:
IIC的硬件没有问题,而是IIC的库函数存在BUG,建议你用模拟的IIC;需要的话,我有IIC的例程发你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IIC的硬件没有问题,而是IIC的库函数存在BUG,建议你用模拟的IIC;需要的话,我有IIC的例程发你看看。 ...

你是STM32硬件IIC的例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是STM32硬件IIC的例程?

没太明白“你是STM32硬件IIC的例程?”什么意思?

网友L(2016-04-22):
引用 网友J:
IIC的硬件没有问题,而是IIC的库函数存在BUG,建议你用模拟的IIC;需要的话,我有IIC的例程发你看看。 ...

能发个例程给我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能发个例程给我吗?

可以,你把邮箱给我。

网友M:
模拟的时序更好控制 也更方便移植
不同单片机  也就改改io配置  还有那个delay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楼上能分享下他的BUG在哪里不?  我现在就准备用硬件IIC,但是一直调试不通 ...

Bug倒不是,算是**肋。我之前用过,他们IIC外设模块的时钟和其他模块的时钟总线冲突。就是你用IIC就不能用其他模块,而用其他模块就不能用IIC。我之前调试过成功的。你再看看。

网友O:
模拟I2C更容易移植,拿来就能用,不用考虑芯片是否有硬件IIC

网友P:
楼主  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我正处于这个硬件IIC的坑中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可以,你把邮箱给我。

能给我发个IIC 模拟程序吗?谢谢 我这边也是硬件IIC 出了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Q:
能给我发个IIC 模拟程序吗?谢谢 我这边也是硬件IIC 出了问题

709027729@qq.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可以,你把邮箱给我。

谢谢,我自己已经搞定了。

网友R:
用硬件模块方式,产品大规模应用好几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S:
硬件的程序写不好就容易导致死机,软件的也费不了多少CPU资源,可靠,对从芯片适用性好。一直用软的。

网友T:
我也想知道哪里有BUG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谢谢,我自己已经搞定了。

好的。

网友U:
据说STM32的IIC有问题,很不稳定...

网友:
模拟的IIC也比较好用,而且代码比较多

网友V(2016-08-05):
引用 网友F:
ST为了防止侵权,把硬件IIC整得有点复杂,还有BUG

这么说就有点扯了吧~为了保护产权...把产品搞得这么垃圾,还怕侵权?

网友W:
引用 网友J:
可以,你把邮箱给我。

能发份程序给我吗?1757655788@qq.com

网友J(2016-09-09):
引用 网友W:
能发份程序给我吗?

不好意思,最近出差一直没上论坛,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X(2016-10-18):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最近出差一直没上论坛,已发送请查收。

你好麻烦给我也发份  1259318443@qq.com

网友Y:
引用 网友J:
IIC的硬件没有问题,而是IIC的库函数存在BUG,建议你用模拟的IIC;需要的话,我有IIC的例程发你看看。 ...

您好,能发个STM32 硬件IIC的历程到我邮箱吗,先谢过了!
邮箱:chenfei06209095@126.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X:
你好麻烦给我也发份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J:
引用 网友Y:
您好,能发个STM32 硬件IIC的历程到我邮箱吗,先谢过了!
邮箱: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Z:
我测试过ST的例程,读写24C02没有问题啊,只是需要用到DMA

网友AA(2017-02-08):
引用 网友N:
Bug倒不是,算是**肋。我之前用过,他们IIC外设模块的时钟和其他模块的时钟总线冲突。就是你用IIC就不能 ...

因为有时会用到不是IIC功能的管脚

网友N:
引用 网友AA:
因为有时会用到不是IIC功能的管脚

找两个普通IO口模拟以下,也绝对不错的。

网友(2017-12-05):
@crystal1987    楼上给我发一个iic的模拟程序   邮箱916130356@qq.com谢谢

网友AB(2019-03-27):
引用 网友B:
楼上能分享下他的BUG在哪里不?  我现在就准备用硬件IIC,但是一直调试不通 ...

应该是避开 nxp专利诉讼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