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的继电器板,看上去感觉怪怪,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5-02-12):
(图片)

网友A:
1 如果你控制设备电流不大的话 可以用4个脚的继电器 比如:hf32系列的 看你的图 走线 电流应该不大的
2 二极管贴片器件 可以放继电器下面  LED 其实要不要无所谓 要的话 插件 放正面
3 保险丝2个脚可以走线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你控制设备电流不大的话 可以用4个脚的继电器 比如:hf32系列的 看你的图 走线 电流应该不大的
2 二 ...

嗯,保险丝那2个引脚确实应该要连起来。
LED确实要不要都无所谓,要了LED方便看状态,如果LED换成插件的话,会不会造成大电源走线不好走?
控制电流最大可到10A,选的是松乐的5V继电器,继电器受控端走线是100个mil,过10A的电流应该是不行的,因此我打算不盖绿油,在上面走锡,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网友A:
10A你的线细了尽量粗点开窗加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