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扫盲

楼主(2015-02-12):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单输入,单输出的PI方案,如图。

线圈5-6 是干嘛的?
还有2.3-4这个线圈又是干嘛的?

不是应该单输入线圈,单输出线圈就OK了么?

网友A:
2.3-4那是初级绕组,是三明治绕法,可以有效的减少漏感,假如初级绕组一共有30匝,就从变压器1脚起绕,到2.3脚结束,绕15匝,再绕次级绕组,绕完次级绕组,再从2.3脚起绕,把剩余的15匝初级绕组绕完,到4脚结束。5-6那个属于是辅助绕组

网友B:
想知道一个东西起什么作用,可以想象没有它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嗯!…逆向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4那是初级绕组,是三明治绕法,可以有效的减少漏感,假如初级绕组一共有30匝,就从变压器1脚起绕,到2. ...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DCM模式和CCM模式是如何设计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