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接上三极管没有任何信号发出

楼主(2015-02-12):
使用79f165做调压(其中一个功能),做脉冲信号时发现,不接三极管,165(R14连接165)输出脉冲信号时没有问题的,但是接上三极管,就没有任何信号发出了

网友A:
元件都是好的吗?

网友A:
能详细点吗?

楼主:
信号是  __| ̄|___  这样就是上述情况

楼主:
检测D6和9014之间的点

网友B:
你说的二极管是D6么?这个有影响?好像不会吧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应该是三极管

网友C:
你指的“没有任何信号发出”,是指 检测D6和9014之间的点 是常高对不对?

网友D:
三极管是有响应时间的,是不是高脉冲太窄导致9014响应不过来?

网友E:
是i啊,这样可以在R14并一个100p电容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F:
直接测试R14左边点,也就是IO口的地方。如果有方波,再把示波器的分辨电压调小一点看。
如果9014的B级有,那应该是你电路没有接好的问题。

楼主:
嗯,知道了,我再看看

网友G:
如果I/O输出正常,搭的外围元件假焊现象

网友H(2015-03-21):
中颖MCU,电池管理IC一级代理,联系 姜先生 QQ252678599  电话 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