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PIC16C621A-20I/SO这个单片机可以用哪种编程器烧写?

楼主(2015-02-12):
Pickit 3或mplab icd3能用吗?

或请帮忙推荐一款成本低一点的烧写器吧。

对PIC的单片机不是很熟悉,最近维护一个老产品正好遇上这个问题。。。

多谢多谢~~

网友A:
官方的就三种, PICSTART-Plus 最便宜(1千元左右), C系列的老芯片ICD3 Pickit3不支持,但有的通用编程器也支持,如TOP  RF 西尔特....

网友A:
这个应该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也可以用....

这个靠谱!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