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问题

楼主(2015-02-12):
自己装家里的电线。照明回路和插座回路的零线和火线都是是分开的。现在发现照明回路有一个问题,就是火线进入开关,然后开关出来接线到灯。发现开关不开的情况下开关输出线居然用氖泡灯电笔测发现会亮(不是全亮,只是微亮),灯还没有装也就是说一段两头都悬空的线居然也可以测到电压,有不到100V的电压。手摸也感觉。只要把灯接上漏电开关就跳闸了。把灯直接接到插座回路测试也不会跳闸,没办法只好把插座回路接到漏电保护器上,照明的没接漏电保护器,灯使用也都正常。这个感觉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用漏电保护动作电流一般30mA,据楼主所说现象估计是开关出线到灯头的这段线搭火了 ...

根据楼主的叙述,更可能两根零线(一根经过漏电保护开关,另一根没有经过漏电保护开关)被楼主搞混了。
楼主首帖所说的灯,如果一端接在未经过漏电保护开关的火线上,另一端接在经过漏电保护开关的零线上,则该灯的开关闭合,漏电保护开关就会跳。反之,也会跳。

网友C:
谁看的懂你接线盒里的乱麻啊
自己画张图出来
好好分析下问题在哪里  干嘛不用颜色线啊
红色 火线 蓝色 零线 黄绿 地

网友D(点评):
火线(相线)应是棕色

网友E:
线接得太乱了

网友A:
NO ZUO NO DIE
你的师傅教你这样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NO ZUO NO DIE
你的师傅教你这样接的?

不做死就不会死,maychang老师也挺幽默的啊哈

网友G:
供电回路有漏电现象!…
而漏电保护动作是uA级!(低于1mA)
而你的结点属供电末端、零线与地线压降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供电回路有漏电现象!…
而漏电保护动作是uA级!(低于1mA)
而你的结点属供电末端、零线与地线压降过大!… ...

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可不是uA级。
不妨查查有关标准。

网友H:
给地板点赞

网友B:
家用漏电保护动作电流一般30mA,据楼主所说现象估计是开关出线到灯头的这段线搭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ZUO NO DIE
你的师傅教你这样接的?

看来大家都不是专业走220V电线的。线路已经正常走好了,现在已经使用上了。
目前使用很好,也不会跳闸了。

我查了下资料,我这个应该是火线太长分布电容太大。导致漏电保护器误动作跳闸。我把零线火线全部走完发现就可以正常不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看的懂你接线盒里的乱麻啊
自己画张图出来
好好分析下问题在哪里  干嘛不用颜色线啊

我知道应该分颜色,可是根据我当时的估计用量觉得一盘100米线就够了,所以就只买了一盘红色的线。刚好100米。线头处我都有标签。线路走好,我认为基本不需要后续的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ZUO NO DIE
你的师傅教你这样接的?

临时测试接的,后来线都有整理的。不要误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都不是专业走220V电线的。线路已经正常走好了,现在已经使用上了。
目前使用很好,也不会跳闸了 ...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是分布电容引起,试问多大的分布电容可以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
假定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20mA,0.22uF电容都不会跳闸。
你的家里,一共才100m长的线,上哪里找0.22uF的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是分布电容引起,试问多大的分布电容可以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
假定漏电保护器动 ...

事实证明是真的,具体计算方法我不清楚。但是实测结果是确实是这样的。我讲给你听。

当时手里有100米线,以为够用了,把插座回路走完了。照明回走了一部分零线,又走了一部分火线。火线比零线长有30米大概(因为有双控灯)。走着走着发现线不够用了。零线火线都没有走完,并且火线比零线多走了30米大概,这30米中间还有往返。然后就又去订购线了。利用线没到的时间,心想着先把部分能亮的灯接上。合上漏电保护开关发现跳匝了。把灯直接插到插座回路又不会跳匝,感觉很奇怪。又单独用万用表量照明回路发现220V也有。就是照明回路一接灯就跳匝,不接灯也不会跳,并且220V也有。后来强制把照明回路隔过漏电保护开关发现也没事,可用。我用测火线的螺丝刀,测了双控开关的一条火线,发现这个火线两头悬空居然也有电压产生。螺丝刀都亮了。只是用手摸没有触电感。我仔细确认,可以确定这个火线上面的电就是感应出来。是另一个火线感应出来的。后来我定的线到了,发现把线走完以后漏电开关不再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是真的,具体计算方法我不清楚。但是实测结果是确实是这样的。我讲给你听。

当时手里有100米线 ...

实在能扯。

“心想着先把部分能亮的灯接上。合上漏电保护开关发现跳匝了。把灯直接插到插座回路又不会跳匝,感觉很奇怪。又单独用万用表量照明回路发现220V也有。就是照明回路一接灯就跳匝,不接灯也不会跳,并且220V也有”。
按照此叙述,百分百是我2楼所说的原因。你接错了零线而自己不知道而已。
2楼的回复,本来应该在11楼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放到2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叙述,更可能两根零线(一根经过漏电保护开关,另一根没有经过漏电保护开关)被楼主搞混了。
楼 ...

1,漏电保护的原理我还是懂得的。只有零线火线回路的电流在30ma差距范围内相等才不会跳闸。

2,我确认我接的没问题。

3,实测,将一段电线和通电的火线平行挨着走线,两端浮空,什么都不接,可以在这段电线两端测到电压。且可以将氖泡火线测试螺丝刀点亮。不过只是微亮,不是完全亮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能扯。

“心想着先把部分能亮的灯接上。合上漏电保护开关发现跳匝了。把灯直接插到插座回路又不会跳 ...

可以看看这个。

http://bbs.gongkong.com/D/201003/326255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ZUO NO DIE
你的师傅教你这样接的?

1,这个图,你用彩笔给我画的线,这个就是照明回路的进线,左边零线,右边火线。正是因为两根线我接到漏电保护器出线端会引起跳匝,所以我才强行隔过漏电保护器直接接的进线。
2,现在线已经走完了。正常运行了一周了。4平方单芯BV铜线。拉空调都没任何压力。

网友I:
省小钱,留一个大大的隐患。。。。。。。。。

网友G:
漏电保护是专门针对人身误触火线L而设立的!…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巳出现!…主要是检测火线L与地线EP之间的“漏”电流!
   你知道有多大的电流流过人体会致命吗?…那30mA是怎么来的呢?…
   你肯定不知道有地线工程这个学科!…
   由于施工的麻烦、复杂。(因要专门辅设地线)而又因现代楼房居住环境所限!人们开始在零线N上动歪脑筋!检测来回的电流差!30mA就是这样来的吧?…
    因零线回路有阻值、有压降。不能确定最佳“动作”点、才定出30mA吧!
   (虽然在大过年里)真想邀你在接有漏电保护器30mA动作的火线上触摸一下!嘿嘿!因为你太嚣张!…

网友G:
紧接上页
     东方文化让人们不那么严谨!近些年来出版的教科书及杂志、资料有多处错误!刚开始还到找“错”!会着魔!现在是力不从心了!…要命的是;你傻没人怪你!你误导他人、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近功近利、知道一点皮毛就happy了!…还指望你登陆北美呢!…
   祝你羊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