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管电流流向问题

楼主(2015-02-12):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下一:“MOSFET管的源极和漏极的符号不同,因此这两极不能互换”。这句话我感到难解。电流是不是只能从漏极流向源极,或者说静态偏置的要求是:漏极的直流电位要高于源极。如果这两极的电流可以反向的话,那就不存在“因此这两极不能互换”的说法啊。

:o

网友A:
对相当大部分MOSFET来说,这两极确实不能互换,这是生产工艺造成的。

网友B:
MOSFET管的源极和漏极的符号不同,因此这两极不能互换

这话本身就有毛病,不是因为符号不同才不能互换的。。。

网友C:
是因为内部结构不同,所以符号才不同。。。。。。。。。。

网友D:
源极和漏极是否等价/可互换 与 电流流向没有关系,这是两件事情,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互换啊 但是还有个体二极管 和符号没半毛钱关系

楼主:
@maychang
这个和符号没有关系,是由于内部结构决定的。这我明白。
     我想请教各位前辈的是:是不是有个结论性的东西告诉我们MOSFET管在工作的时候的电流流向是不是只能向一个方向:比方说,N沟道的在工作时电流只能由漏极流向源极。(我最想问的是这个,查了好多资料都木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
这个和符号没有关系,是由于内部结构决定的。这我明白。
     我想请教各位前辈的是:是不是有 ...

没有这种“结论性的东西”。
MOSFET导通时,源极和漏极之间是个电阻,从源极到漏极和从漏极到源极两个方向上都可以通过电流。
但两个方向上都可以通过电流,并不等于两个方向上都可以工作。“可以通过电流”和“正常工作”是两回事。

网友F:
jeft源漏可以随便换

楼主(2015-04-24):
近段时间出差了,再请教各位版主:比方说,N沟道的MOSFET管在源极和漏之间有一个二极管(源极为正,漏极为负)所以觉得在工作时电流只能由漏极流向源极,如果应用的时候还可能反向流动,那岂不从这个二极管直接过了,栅极也起不了控制作用了呀?这样理解错在什么地方了?谢谢@maycha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段时间出差了,再请教各位版主:比方说,N沟道的MOSFET管在源极和漏之间有一个二极管(源极为正,漏极为 ...

不是任何N沟MOS管都在内部有这么一个二极管,只有某些工艺生产的N沟MOS管内部才有,另外一些工艺生产的没有。
这种工艺生产的P沟MOS管内部也有二极管。

这种内部有二极管的N沟MOS管在外部施加从源极流向漏极的电流时,二极管未必导通。如果此时门极对源极为正且电压够高,则MOS管导通且电阻相当小(Ron往往是很小的),那么电流流过这个很小电阻时,源极漏极两端电压可能相当小,不足以使内部二极管导通。若门极对源极电压不够高甚至为零,则MOS管关断,电流从内部二极管流过。
N沟MOS管的这种工作状态常用于要求输出低电压大电流的开关电源的输出整流部分,利用MOS管导通时压降小的特点,以减小整流部分的损耗。通常称为同步整流(虽然这个称呼不很确切)。

太感谢了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网友G(2016-03-30):
厉害,看来是我以前搞错了,认为只有一个方向可以流。

网友H:
受教了,谢谢@maychang

网友H:
楼主的解释很透彻,能方便问一下两个N沟道的MOS并联时是不是选用同一型号的即可啊

网友I(2016-05-19):
沒办法运用时只能固定电流方向,上面已经讲了被其寄生二极管限制了,如果采用二颗S板相接,而G极也相接,剩下的两个D极就可以沒有电流方向的限制。
怎么一个连接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7-04-14):
一直想结贴了,却不知道怎么结

网友J(2017-11-25):
其实这个是分情况的,首先要明确你所使用的MSOFET是否存在体二极管(这个可以从datasheet上面看到,一般大功率MOSFET都是存在体二极管的),如果存在体二极管,而你在电路中又将MOSFET当作开关使用,那么D和S是不能互换的,因为如果换了,那么上电启动之后,电流就会直接通过MOSFET的体二极管导通,MOSFET就失去了开关的作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是任何N沟MOS管都在内部有这么一个二极管,只有某些工艺生产的N沟MOS管内部才有,另外一些工艺生产的没 ...

你好,请问一下,NMOS管,不是有个从源极到漏极的体二极管吗(即二极管正极在源极一端),那不是不管栅极有没有电压,只要源极高于漏极电压0.7V,二极管就导通吗???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谢谢回答。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问一下,NMOS管,不是有个从源极到漏极的体二极管吗(即二极管正极在源极一端),那不是不管栅极 ...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不带体二极管的MOS管和一个二极管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问一下,NMOS管,不是有个从源极到漏极的体二极管吗(即二极管正极在源极一端),那不是不管栅极 ...

二极管是不受栅极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问一下,NMOS管,不是有个从源极到漏极的体二极管吗(即二极管正极在源极一端),那不是不管栅极 ...

MOS管是否存在“从源极到漏极的体二极管”,与MOS管制造工艺有关。不是所有MOS管都存在这个“从源极到漏极的体二极管”,通常较大功率的MOS管,才有这样的“从源极到漏极的体二极管”。

网友L:
mos管导通后的流向,D到S  S到D都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是不受栅极控制的

大哥,那如果带体二极管,是不是这个nmos管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啊(在源极电压高于漏极电压0.7V情况下,)而且这个时候栅极没电压。如果上面成立  ,,,,那一个NMOS管导通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他是NMOS管导通还是体二极管导通呢???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否存在“从源极到漏极的体二极管”,与MOS管制造工艺有关。不是所有MOS管都存在这个“从源极到漏 ...

前辈  你好。。在NMOS管带体二极管的时候。是不是这个NMOS管就成了二极管了。即只要源极电压高于漏记电压0.7V,栅极电压为0V的时候,都可以靠二极管导通。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前辈  你好。。在NMOS管带体二极管的时候。是不是这个NMOS管就成了二极管了。即只要源极电压高于漏记电压 ...

不是。
注意20楼戈卫东的回复:“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不带体二极管的MOS管和一个二极管并联。”
只有在MOS管未导通情况下,这个MOS管才可以认为“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如果源极电压高于漏极电压,该二极管会和普通二极管正向行为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大哥,那如果带体二极管,是不是这个nmos管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啊(在源极电压高于漏极电压0.7V情况下,) ...

“那一个NMOS管导通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他是NMOS管导通还是体二极管导通呢?”
当NMOS管漏极电压高于源极电压时,体内二极管处于反向,只有MOS才可能导通。
当NMOS管漏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时,MOS若导通,管压降通常要比二极管正向电压小,故此时体内二极管不会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大哥,那如果带体二极管,是不是这个nmos管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啊(在源极电压高于漏极电压0.7V情况下,) ...

绝大多数应用,这个二极管是反偏的,不会导通。
某些应用会利用这个二极管;
某些应用会需要防止这个二极管导通;
如果要加深体会,建议多实践。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大哥,那如果带体二极管,是不是这个nmos管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啊(在源极电压高于漏极电压0.7V情况下,) ...

导通后压降很小几乎为零,体内二极管压降有0.7v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那一个NMOS管导通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他是NMOS管导通还是体二极管导通呢?”
当NMOS管漏极电压高于源 ...

前辈,上面的充电电路,在USB接上5V给系统充电的时候,我理解的了(栅源电压为负,PMOS管导通),。可是,当USB拔掉,系统靠电池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栅极为0。而这时源极悬空。这个时候PMOS管Vgs的电压怎么确定呢。PMOS管怎么导通呢(导通肯定是导通的,因为拔掉USB系统可以靠电池工作)。这时是这个PMOS管导通还是里面的体二极管导通呢?或者说是先体二极管导通之后,源极电压大于栅极电压。达到PMOS管道通的条件之后,由体二极管导通变成PMOS管导通呢???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前辈,上面的充电电路,在USB接上5V给系统充电的时候,我理解的了(栅源电压为负,PMOS管导通),。可是 ...

你所说USB,大概是最左边的5V和GND1吧?
若是,那么USB拔掉后画了个圈的电容(10uF6.3V,接在U1输入处)两端电压仍比较高(估计有4V),而
PMOS管门极接地,漏极接电池VBAT,故PMOS管导通而PMOS管体内二极管不会导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USB,大概是最左边的5V和GND1吧?
若是,那么USB拔掉后画了个圈的电容(10uF6.3V,接在U1输入处)两 ...

恩,USB就是左边的5v和地。你这样解释我就很清楚了。非常感谢!!!额外问几问题,1、如果电路图没有图中那个花圈的电容,是不是这个电路拔掉USB的时候就不能工作了。2、如果这个时候栅极电压减去源极电压达不到PMOS管导通条件,而漏极电压又高于源极电压0.7V,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先体二极管导通,(源极电压上升之后)再转化为PMOS管导通;
3、我发现有的产品,图中那个画圈的电容会有出现大的漏电流的情况,和这个PMOS管的设计有关吗??谢谢,希望前辈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恩,USB就是左边的5v和地。你这样解释我就很清楚了。非常感谢!!!额外问几问题,1、如果电路图没有图中 ...

1、如果电路图没有图中那个花圈的电容,是不是这个电路拔掉USB的时候就不能工作了。
不是。见下。

2、如果这个时候栅极电压减去源极电压达不到PMOS管导通条件,而漏极电压又高于源极电压0.7V,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先体二极管导通,(源极电压上升之后)再转化为PMOS管导通
此时电池将通过体内二极管对电容充电,源极电压上升后,可使PMOS管导通。

@65120515大宝 :这种情况,MOS管漏极与源极之间仍然是一个电阻,电阻值和漏极源极之间施加正向电压几乎相同。
前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对于NMOS,在栅极和源极之间施加正向电压,使NMOS导通。在漏极和源极之间施加正向电压,我们知道,它导通电流的能力可以从芯片手册中的Id和Idm来评估。我想问,如果此时在漏极和源极之间施加反向电压,它通过电流的能力应该怎么看?

网友M(2018-08-08):
好久不来,大家好,我也贴个NMOS双向导通应用的典型电路:锂电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