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正在学习MSP430F6638实验箱,其中的直流电机的例子为什不成功?代码如下

楼主(2015-02-12):
void dc(int p)
{
   switch(p)
   {
     case 0: //停转
       {P1OUT &=~ BIT0; P1OUT &=~ BIT6; P1OUT &=~ BIT7; __delay_cycles(160000); break; }
     case 1: //正转
       {P1OUT |= BIT0; P1OUT |= BIT6; P1OUT &=~ BIT7; __delay_cycles(160000); break; }
     case 2: //反转
       {P1OUT |= BIT0; P1OUT &=~ BIT6; P1OUT |= BIT7; __delay_cycles(160000); break;}
   }
}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试验箱。不成功有什么现象吗?

楼主:
电机不转,led指示灯也不亮。
但是用箱子自带的测试程序是正常的。谢谢啦

楼主:
哈哈,终于搞明白了,是xSEL和xDIR不能省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