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能否从外部FLASH启动复制到RAM里运行?

楼主(2015-02-12):
菜鸟。我用的是28335,内部集成512flash,256RAM,一般情况是从片内FLSAH启动,然后复制到片内RAM中运行,即:jump to flash 模式,调试的时候是从RAM启动,为jump to sram模式。那是否说,也可以从片外FLASH启动,然后复制到片内RAM或者片外RAM中运行,其启动模式是什么???(个人觉得是jump to XINTF x32).。

楼主:
还有就是,论坛里有人说甚至可以先用仿真器下载到RAM里面,然后所编写代码,把程序本身复制到FLASH里面。实际工程应用中比较常用的模式是哪一种?

网友A:
外部BOOT引脚可以选择启动的方式    也就是从外部flash或者其他地方启动
仿真器下载的RAM  就是你平日里的在线调试
代码最终肯定是烧写到flash的    上电后从flash执行还是搬移到RAM后在执行
看你的程序怎么写的呢

网友B:
jump to flash 模式,调试的时候是从RAM启动,为jump to sram模式。

网友C:
DMA是不是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网友B:
这个还不很明白的啊

网友D:
楼主问的我觉得和DMA干洗不大

网友E:
这个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