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317用3055扩流失败

楼主(2015-02-12):
我的变压器有足够功率不用怀疑32V100W,抽头后整流还有24V,足以满足测试5W LED灯。
正电源测试负载是5WLED灯(21V 350mA),接上电源只有150mA,再并联一个LED灯有压降2V总电流175mA。测试2个三极管都是好的,不解。
负电源测试最开始只能到-10V,后来拆掉Q4后一切正常,也是不解。
主要疑惑是正电源扩流问题,我是用的官网图。我也考虑过用LT1083做但压差不好解决,被否定了,请大家帮帮忙!
调试好后做成品不计成本,自己用,这是我多年的想法一直没实现,在此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我那变压器是36V120W的

网友A:
1 你说你的变压器是32V 120W 抽头后整流还有24V 你怎么抽的?
2 你的5W led 是什么?额定电压 电流是多少?
3 其实你的想法就是要点亮你的LED 方法有很多。先回答 1 2 吧

网友B:
RP1接法太奇怪了

楼主:
我那变压器是36V120W的,写错了,是双18V。
5W LED是5个1W白色的灯珠串联,这个不是我的用意,我只是来测试我的扩流电源是否成功。
5W LED在其它电源上用都能上340~355mA,在我的扩流电源就只有150mA左右。

网友B:
输出要到21V,输入电压只24V,显得稍低了点,为啥不搞到32V;
R5改小点;

网友C:
R4阻值太大了,看图上标示是5K,建议改成510欧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4阻值太大了,看图上标示是5K,建议改成510欧试试。

嗯 是R4 我竟然看成R5了。。。

网友D:
七楼英明!一眼就看出!…
  基极注入电流之小不足于提供楼主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阻值太大了,看图上标示是5K,建议改成510欧试试。

我这个可是用的官网的原理图!

网友B:
哪里的官网啊?CCAV吗?
做设计,在能照图抄之后,还可以试试算一算,改一改。。。

网友E:
楼主这样的电路100%会失败,Q2根本起不到扩流作用,下面这样改,我是这么干的,Q2一个电流不够,可用多个Q2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的电路100%会失败,Q2根本起不到扩流作用,下面这样改,我是这么干的,Q2一个电流不够,可用多个Q2 ...

这样也可以,只是输出的稳压性能会稍微差点

网友F:
哪种扩流方式都会降低317性能,同时也失去了317简单的意义,不如更换方案

网友G:
学了一招。
Q3保护不错。

网友G:
Q4 的C和E画反了。

网友G:
变压器电压不够。

网友G:
变压器你只用了它的一半电压——16V,317和8550再占掉一点,有负载时输出电压很难超过20V

网友H:
R4 去掉直接短接,C1移到LM317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H:
输出端电容太大了,100uF足够用。

Q4接反了,把c e 调换一下即可。

楼主没有仔细查看厂家给的图纸里的器件参数,用普通功率三极管代替原电路使用的复合管,所以才会出问题。

你看一下原图使用的三极管型号:2N2905 是0.5W的小功率三极管、LM195是复合达林顿管。

网友H:
你贴的图不太清楚,重新贴一下图:

LM195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的电路100%会失败,Q2根本起不到扩流作用,下面这样改,我是这么干的,Q2一个电流不够,可用多个Q2 ...

谢谢!

网友I:
Q3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J:
这个电路搞了太复杂了,可否使用LM338稳压管呢。输出5A,1.25v-25v

网友K(2015-04-03):
LM317T 原装 0.6  国产 0.4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ABS

18B20温度传感器特价销售
爱普生RX8025SA RX8025T/UC RX8025T/UB IC电表时钟芯片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 169 249 449 1611 5438 5438AIPZR  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021 022 023 040 120 310 320 330 340 35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

网友L:
失败不要紧,要学会分析故障原因。
用万用表测量各处电压,很好判断原因的。

楼主:
谢谢,我是新手,还在学习中。

网友M:
LM317可以并联使用,不过输出加个很小的电阻,如0.02欧姆,且1.25v电压很接近的几个LM317,我的做法是把几个317的ADJ端接地,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的差值,差值很接近的,比如差几个毫伏的可以并联,输出串一段导线就行

直接用317并联的好处是其保护功能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哪种扩流方式都会降低317性能,同时也失去了317简单的意义,不如更换方案

说得对极了。如果纹波要求不高用开关电源,线性电源效率太低

网友M(2015-06-19):
用LT1764吧,LDO(低压差型)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A,就是价格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