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有关 Kinetis Reset 引脚的问题,无法烧录。

楼主(2015-02-13):
芯片:MK60DX256VLL10
现象:用J-Link无法烧录程序,提示芯片被锁,但是又无法解锁,
经示波器量测 Reset 引脚,在上电时有10多个锯齿波,但是锯齿波过后就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A:
按着复位键,输入unlock kinetis指令,看能否将芯片解锁呢!

网友B:
哪个cmsis-dap不连接reset也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