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真没见过

楼主(2015-02-13):
   请看下图,请高手指点一下,稳压管的作用。谢谢!

网友A:
如果R的值比较大可以因为它没有用。。。。。。

网友B:
什么芯片?…
        射随器外加输出钳位!…
  不标具体参数!解释多得去啦!…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4脚的电压应该追随1脚变化,同时又是稳压管的基准点,8点电压会不会随之改变?

楼主:
谢谢jjeemm77 朋友的回答,请问电路中哪一点被钳位了?

楼主:
急切盼望大家给予关注,谢谢!

网友C:
5脚是什么引脚?看图应该是电源,如是,电路是错的。

楼主:
5脚是电源V+,2脚是地,此电路使用单电源。电路错在何处?请版主明示。谢谢!

楼主:
对不起,补充一下,1脚接输入(电压范围在mV级)。

网友D:
4点电压被钳位在 (V+)减(稳压管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答,根据你的提示,V+减(稳压管电压)被钳位,可不可理解为8点电压是一个恒定值?

楼主:
高手们太保守了吧,追问后,能否再指教一二?盼望着。。。

楼主:
应该还有人看贴回帖吧!

网友E:
应该在整体电路分析

网友A:
也许因为它只是局部,电路的关键部分不在这个图里头。。。。。。

楼主:
剩余就是输出,接在输入电阻下方。

楼主:
快过年了,祝愿大家,来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