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了!想搞个电磁加热的东西,学的基本都忘了,请教点问题!

楼主(2015-02-13):
管道外径50mm,壁厚8mm,加热圈直径90mm(相距管外壁20mm),有两个问题请教:
1、  管子延径向的发热功率是怎样的?即如不考虑散热问题从内壁到外壁的温度如何?
2、在管子中心放一个25mm直径的棒,棒和管之间是水,此时的径向发热功率分布如何? 这个棒发热不?
非常感谢!

网友A:
管的材质,不知道;加热电流频率,不知道;管内流质是什么(第二个问题知道是水)不知道;管子中心棒的材质,不知道。
尤其是第一个问题中说“不考虑散热问题”。须知不考虑散热的话,温度是可以无限制升高的。

楼主:
管子材料是430,频率20k,中心材料也是430,我说的不考虑散热其实就是想知道材料本身的发热功率,刚才学习了下,好像由于趋肤效应只能加热管子外壁零点几mm的深度?棒更不可能被加热?

楼主:
厂家控制器的频率范围是10-30kh。

网友B:
管子的材质是陶瓷吗?…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的材质是陶瓷吗?…嘿嘿!

上面说了是430啊!怎么想到是陶瓷呢?呵呵,认识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