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long和int,你赞成哪种说法?

楼主(2015-02-13):
说法1:
16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2字节
32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4字节
64位系统:long是8字节,int是4字节

说法2:
long与int:标准只规定long不小于int的长度,int不小于short的长度。

说法3:
16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2字节
32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4字节
64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4字节

网友A:
我相信sizeof

网友B:
都对。这种东西取决于编译器, 而编译器一般会根据 cpu 决定。不同的编译器在同一 cpu 上 int 会有不同的长度。

网友C:
还是用u8 u16 u32来表示好

网友D:
赞成四楼,取决于编译器

网友E:
在编译器下测试一下就OK了,不过,话说回来,一般用的也就是MDK,基本可以这么说吧。

网友F:
做单片机的 都喜欢用u8 u16之类 电脑编程的估计是各编译器统一的 这个问题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