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N-MOS管的导通问题

楼主(2015-02-13):
弱弱的问句,mos这样怎么导通?

网友A:
貌似导通不了

楼主:
解决了,能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能导通的

不能通的。

网友C:
个人觉得MOS管是多余的!!

网友D:
mos管没鸟用。。。删除

网友E:
LZ,你把JFET画成MOSF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没鸟用。。。删除

有限流作用的,你可以看下BF245C的手册

网友F:
如果是JFET或者是耗尽型的MOS,这是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把JFET画成MOSFET了……

。。。

楼主:
大家也一起学习下吧。
JFET一般是耗尽型的器件,而MOSFET可以有增强型器件。在使用时,JFET的栅极只能外加反向电压,对于正向的输入电压则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手册说BF245C的VGS=0时电流是12-25mA

楼主:
要加的另一个原因跟继电器选型也有关,选的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JFET或者是耗尽型的MOS,这是恒流源。。。。。。

恒流源是几个意思,包括管子能导通的意思么

网友G:
用耗尽型和JFET是可以的,增强型的此电路行不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恒流源是几个意思,包括管子能导通的意思么

意思是,能导通,而且如果负载电阻很小,它会限制电流/保持电流恒定。。。。。

网友H:
一支电阻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用了一支FET,实在浪费。

网友I:
实在没想明白这个JFET干嘛用的。。。。恒流源么,不用说。用在这个电路里,能起到一定的元件保护作用。问题是作用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并不需要。

想来想去,猜测供电电源可能是12V、24V不定。。。如果使用24V供电,按楼主提供的继电器参数计算,继电器吸和时,JFET功耗大概是150mW,小于JFET极限参数350mW。
嗯,见过有人为适应不同的继电器采用TVS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在没想明白这个JFET干嘛用的。。。。恒流源么,不用说。用在这个电路里,能起到一定的元件保护作用。问题 ...

的确,存在两种电压(12V和24V)供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在没想明白这个JFET干嘛用的。。。。恒流源么,不用说。用在这个电路里,能起到一定的元件保护作用。问题 ...

不过怎么理解下图所示的这个电流范围呢?

网友J:
请大家考虑一下maychang的观点,用一支合适的电阻代替这个fet应该是可以的吧。猜测楼主是想只用12伏的继电器,但24伏和12伏供电都可以让这个电路良好工作!所以楼主就想到了这个电路

网友J:
然后大家再考虑一下,如果用恒流二极管,用在这里可以吗?哪个型号合适

网友B:
不对就不对,用来开通继电器的,这个电路该用什么FET?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过怎么理解下图所示的这个电流范围呢?

这是不同批次的最大漏极电流,同一批次的差异应该比较小。

网友K:
要控制G级啊。

网友L:
加个射随器

网友M:
给说说  这玩意怎么通的?GS 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