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想在设备上用无线通信,wifi和蓝牙那个更容易开发?

楼主(2015-02-13):
原来时USB连接PC和设备(DSP)。现在想集成无线功能。速度要1Mbps以上,想直接用人家的模块,哪个资源更多,开发更容易?

网友A:
买现成的模块的话,那就简单吧- 基本都是uart接口 发送命令而已

网友B:
看你做到什么地步,涉及底层的话,工作量很大,只是用透传模块则几乎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做到什么地步,涉及底层的话,工作量很大,只是用透传模块则几乎没有区别。 ...

如果透传模块可以达到1M以上的速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透传模块可以达到1M以上的速度吗?

肯定有这样的,尤其是WIFI模块,这个速率很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