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环境下PICkit3调试dsPIC30F2010出现No More Breakpoints问题

楼主(2015-02-13):
在MPLAB环境下使用PICkit3调试dsPIC30F2010时设置断点,弹出No More Breakpoints框:The Step Over and Run To Cursor operations require the use of a breakpoint.You have used all of the available breakpoints,so these operations will be disabled。
寻求解决办法:
1.能否设置不占用上述两个断点?
2.ICD3也是使用ICSP的,是否会有同样的问题?
3.使用MPLAB REAL ICE能否解决?

谢谢

网友A:
你设置了几个断点。两个肯定可以的。

网友B:
好像是kit3只支持一个硬件断点,所以手工设置断点以后就不能用step over和run to cursor了,手工设置的断点是可以用的,调试时运行到断点就停在那里,可以观察变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kit3只支持一个硬件断点,所以手工设置断点以后就不能用step over和run to cursor了,手工设置的断点 ...

在主程序里面设置断点确实是可以用。不过,把断点设置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