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向大家请个个问题,8字流水显示不亮,找不到原因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2-13):
郁闷,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p[]={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main()
{
  uchar a,wei=0x80;
   while(1)
   {
    for(a=0;a<8;a++)
        {
           P2=0xff;
          wei=_crol_(wei,1);
          P0=dsp[a];
          P2=wei;
         delay(50000);
        }

   }
}

参照图片

参照图片

楼主:
附件为我自己画的,实验了很多次就是不成功。不能实现流水显示的功能

我自己画的图

网友A: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p[]={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main()
{
  uchar a,wei=0x80;
   while(1)
   {
    for(a=0;a<8;a++)
        {
           P2=0xff;

          P0=dsp[a];
          P2=wei;
                                        wei=wei>>1;
                                        if(wei==0x00)
                                        {
                                                wei=0x80;
                                        }
         delay(5000);
        }

   }
}

网友A:
P0 口加上拉 ,P2串电阻 到 三极管B 三极管换 3904
还有 你的程序 8次之后 会是什么结果 ?

网友A:
看错  居然是向左移动的 一次过后 就是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