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dma双通道及cpu协调问题

楼主(2015-02-13):
最近在通过DMA读写片外RAM,DMA的触发源是片外RAM的1个1毫秒脉冲信号,同时触发DMA1,DMA2。我在设计中,测试DMA通道切换和CPU的协调时,写了以下代码:
while(DmaRegs.CH1.CONTROL.bit.TRANSFERSTS==1){
   dma_halt_test[0]  +=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
   dma_halt_test[1]  +=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
   dma_halt_test[2]  +=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
   dma_halt_test[3]  +=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
}
while(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1)  dma_halt_test[4]++;

发现dma_halt_test[2]dma_halt_test[3]dma_halt_test[4] 没有变化,一直是初始化值;而
dma_halt_test[0]和 dma_halt_test[1]会变化,但是没规律,有时其中一个变化,有时一起变化。
请高手解释其中原因,我想不通。

网友A:
dma_halt_test[0]  +=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
   dma_halt_test[1]  +=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
   dma_halt_test[2]  +=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
   dma_halt_test[3]  +=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

楼上这样写的话,,岂不是dma_halt_test[3]是前几个数据的叠加?

网友A:
这样写是有很大问题的。。。

网友B: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这个里面不会是个0吧?如果是0累死都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_halt_test[0]  +=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
   dma_halt_test[1]  += DmaRegs.CH2.CONTR ...

没有啊,我是定义了数组dma_halt_test[5],并且初始化为0。然后测试啊,各个数组的元素不想关的啊。只是测试,DMA和CPU之间的关系,DMA CH1和DMA CH2切换中,CPU是什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Regs.CH2.CONTROL.bit.TRANSFERSTS;这个里面不会是个0吧?如果是0累死都不会变化

dma_halt_test[0]和 dma_halt_test[1]会计数啊

网友B:
楼主搞明白没,我看回复看糊涂了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5-04-02):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明白没,我看回复看糊涂了

还没有搞清楚呢,只是听人说,DMA和CPU流水线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