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ltdc支持液晶屏DE模式吗

楼主(2015-02-13):
用一款7寸的液晶屏,控制引脚只有DE,CLK,没有HSYNC,VSYNC,
ST 数据手册也没说明,请教一下能不能用啊?

网友A:
看手册,一定有说明的
如果没有提,那就基本上不太可能支持了

楼主:
手册上没有说,不过的确是支持的,我试过了,时序对上就行了。

网友B:
一般RGB接口有两种模式,即SYNC模式和DE模式,但都需要配合VSYNC和HSYNC使用。
有问题可以QQ联系我,我的号码是: 85755537

网友C:
表示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