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PI EXPERT的问题

楼主(2015-02-13):
PI expert软件DPA器件最小输入直流只有16V,如果小于16V,该咋弄?

还有请教一个问题,PI EXPERT生成的方案可直接使用么?

网友A(2015-04-16):
哪有那么好生成就可以用的。。。

那只是个原理(自己可能还要增加很多的功能电路),PCB的设计跟自己的结构相关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