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r8t6 ------I2C库函数 疑惑

楼主(2015-02-13):
小弟初次用stm32开发,使用I2C库函数 ,发现在初始化I2C完后, 用示波器 量测PB8 PB9  始终为低电平,并不为高。   请问 问题出在哪呢。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HSI 8MHZ--*/
        RCC_I2CCLKConfig(RCC_I2C1CLK_HSI);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ʹÄÜI2CʱÖÓ--*/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8,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
        I2C_InitStruct.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I2C_AnalogFilter =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I2C_InitStruct.I2C_DigitalFilter =  0x00;
        I2C_InitStruct.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I2C_Timing = 0x00210507;

        I2C_Cmd(I2C1 , ENABLE);

        I2C_Init(I2C1 , &I2C_InitStruct);

}

网友A:
外部有没有上拉电阻,明显没有配置成上拉电阻的条件啊。

网友A:
还有一个PULL的选项。可以在内部配置的。

楼主:
外部有上拉,
也尝试  写成如下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结果SCL SDA  还是低。 电平始终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有没有上拉电阻,明显没有配置成上拉电阻的条件啊。

外部有上拉
也尝试配成推挽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SDA SCL  始终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PULL的选项。可以在内部配置的。

小弟 没明白 请详细指点  这个是配成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有上拉
也尝试配成推挽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i2的端口只能配成开漏,OD,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 没明白 请详细指点  这个是配成什么的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Pin;       /*!< Specifies the GPIO pins to be configur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value of @ref GPIO_pins */

  uint32_t Mode;      /*!< Specifies the operating mode for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_mode */

  uint32_t Pull;      /*!< Specifies the Pull-up or Pull-Down activation for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_pull */

  uint32_t Speed;     /*!< Specifies the speed for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_speed */

  uint32_t Alternate;  /*!< Peripheral to be connected to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Ex_Alternate_function_selection */
}GPIO_InitTypeDef;

网友A:
/*******************************************************************************
* Function Name  : GPIO_PinRemapConfig
* Description    : Changes the mapping of the specified pin.
* Input          : - GPIO_Remap: selects the pin to remap.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 GPIO_Remap_SPI1
*                       - GPIO_Remap_I2C1
*                       - GPIO_Remap_USART1
*                       - GPIO_Remap_USART2
*                       - GPIO_PartialRemap_USART3
*                       - GPIO_FullRemap_USART3
*                       - GPIO_PartialRemap_TIM1
*                       - GPIO_FullRemap_TIM1
*                       - GPIO_PartialRemap1_TIM2
*                       - GPIO_PartialRemap2_TIM2
*                       - GPIO_FullRemap_TIM2
*                       - GPIO_PartialRemap_TIM3
*                       - GPIO_FullRemap_TIM3
*                       - GPIO_Remap_TIM4
*                       - GPIO_Remap1_CAN
*                       - GPIO_Remap2_CAN
*                       - GPIO_Remap_PD01
*                       - GPIO_Remap_TIM5CH4_LSI
*                       - GPIO_Remap_ADC1_ETRGINJ
*                       - GPIO_Remap_ADC1_ETRGREG
*                       - GPIO_Remap_ADC2_ETRGINJ
*                       - GPIO_Remap_ADC2_ETRGREG
*                       - GPIO_Remap_SWJ_NoJTRST
*                       -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 GPIO_Remap_SWJ_Disable
*                  -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port pin remapping.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Function Name  :  ...

GPIO_PinRemapConfig 还需要重映射下端口吗?

我参考青风的driver 里面似乎没有使用这

一般调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8,GPIO_AF_1); 这个AF复用.应该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