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电路中晶振频率怎么是7M左右啊?

楼主(2015-02-13):
NRF2401电路中晶振频率怎么是7M左右啊?应用的晶振时16M的,但是焊接到板子上测试就是7M左右,晶振没有问题,
片子也换了好几个了,怎么回事啊,有知道的么?谢谢

网友A:
假如你用的普通示波器测试的可以尝试X10档位试试

楼主:
问题不再示波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