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25、UC3825A、UC3825B、UC3825M 有什么区别 ?

楼主(2015-02-13):
见附图:
TI共有四种UC3825:分别为UC3825、UC3825A、UC3825B、UC3825M。

请教:
UC3825、UC3825A、UC3825B、UC3825M 有什么区别 ?

谢谢!

网友A:
从你的贴图我只看到了启动电压与关断电压不同,一般后缀不同的电源芯片温度等级不同,基准电压、启动电压、关断电压略有不同。楼主找到芯片数据手册自己看这些参数的不同之处吧。

楼主:
感谢!
大侠言之有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