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为什么开关电源TPS54428输出有瞬态掉电现象

楼主(2015-02-13):
(无正文)

网友A:
上完整的图

网友A:
这个死机 也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
USB 软件等也要看的

网友B:
你设备USB接口的电源是谁供的

楼主:
USB口供电能力不够,都是通过直接供电的,关键是用线性电源组供电不会死机,

楼主:
不会贴图,原理图和推荐电路上是一样的

楼主:
对芯片输出端的电感和电容可有什么特殊要求,我选的是2.2uh电感和2个47uF电容

网友C:
电源电路输出的电感和电容一定按照芯片资料所说的来接。

网友D:
注意!…楼主所讲的这种现象:应该是常见的!特别是涉“世”不久的童鞋们!…或许还有“骨灰”级开关电源的粉丝们!
     DC/DC后再DC…好象不DC显不出自己的能力。哈哈…上述现象还算好的、有些例子是炸机!却找不出原因。
   早期后备式UPS、很多损坏的现象是上电炸机!很诡秘哟!嘿嘿…跑题了!
    DC有隔离、没问题!那些没隔离的麻烦来了!…它们自己有工作频率,而功率相近(先天不足)。试想:它们的
   同步或异步是不可控的、是随机的!………………不讨论!
     警告!经过DC后串上LDO吧!祝楼主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