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m0516上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2-13):
x=100和x=0x100除了付的值不同还有其他区别吗?前面的程序运行异常,后面的运行正常,尝试多次都是这样,用的keil4.72,难道是keil的问题吗?

网友A:
x是什么类型的,int  char呢???如果为char ,x=0x100已经超出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是什么类型的,int  char呢???如果为char ,x=0x100已经超出范围了。

uint32_t  x=0; 改成0x100编译下载就马上运行正常,改成100后就出问题了,很纳闷。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0x100正常,256出问题,那才是问题

网友A:
我个人认为KEIL不会有问题,你试着更改下编译优化等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0x100正常,256出问题,那才是问题

和值的大小没有关系,程序直接运行异常了。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程序运行异常,看你的变量有没跟指针扯上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运行异常,看你的变量有没跟指针扯上关系

x仅仅只是次数,后面是while(x),工作一次就x--,就这简单而已。

网友A:
建议把整个代码贴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整个代码贴出看看

好,随便改成0x222,0x22居然也运行异常.....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051.h"
#include "Register_Bit.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etarget.h"
#include "Macro_SystemClock.h"
#include "Macro_Timer.h"
#include "Macro_ADC.h"

#define CLOCK_SETUP           1
#define CLOCK_EN              0xF
#define PLL_Engine_Enable     1
#define PLL_SEL               0x00000000
#define CLOCK_SEL             0x0
#define ADC_CLOCK_DIVIDER     0x00040000
#define ADC_CLK_Source        0x00000000
#define P0                                                                                0
#define P1                                                                                1
#define P2                                                                                2
#define P3                                                                                3
#define P4                                                                                4
#define C                                                                                  P00_DOUT
#define F                                                                                  P01_DOUT
#define MAX                                                                              P02_DOUT
#define FD                                                                                P20_DOUT
#define CD                                                                                P21_DOUT
#define KG                                                                                P22_DOUT

int32_t aj=0xff;

void TMR0_Delay1ms(uint32_t ulCNT);
void TMR0_Delay100us(uint32_t ulCNT);
void Timer0_Init(void);

main(void)
{
        uint32_t  k=3690,uc=0,back=0xff,ks=0xff,x=0;
                                                                while(1)
                                                                {
/***************************************************/
                                                                                        uc=1000;
                                                                                        C=1;
                                                                                        back=C;
                                                                                        if(back==0)这里是个按键检测,按下后开始工作 次数为x次,开始工作后ad升高
                                                                                        {
                                                                                                    TMR0_Delay1ms(10);
                                                                                                    C=1;
                                                                                                    back=C;
                                                                                                    if (back==0)
                                                                                                    {
                                                                                                    TMR0_Delay1ms(10);
                                                                                                    C=1;
                                                                                                    back=C;
                                                                                                    if (back==0)
                                                                                                    {
                                                                                                    x=0X222;
                                                                                                    ks=0;
                                                                                                    KG=0;
                                                                                                    TMR0_Delay1ms(20);
                                                                                                    CD=0;
                                                                                                    }
                                                                                                    }
                                                                                        }

                                                                                        if(sy(10)>uc) 是采集ad 超过uc,会给指令控制ad降低(这里是意外开始工作的情况)
                                                                                        {
                                                                                                    if(sy(10)>uc)
                                                                                                    {
                                                                                                    if(sy(10)>uc)
                                                                                                    {
                                                                                                    CD=1;
                                                                                                    TMR0_Delay1ms(50);
                                                                                                    KG=1;
                                                                                                    TMR0_Delay1ms(50);
                                                                                                    FD=0;
                                                                                                    TMR0_Delay100us(10);
                                                                                                    FD=1;

                                                                                                    }
                                                                                                    }
                                                                                        }
/****************************************/

                                                                                        while(x)  这里是按键按下,x被置数后运行到这
                                                                                        {
                                                                                                    while(ks==0)
                                                                                                    {
                                                                                                    if(sy(10)>uc)  检测ad超过后,给指令降低ad
                                                                                                    {
                                                                                                    CD=1;
                                                                                                    TMR0_Delay1ms(50);
                                                                                                    KG=1;
                                                                                                    TMR0_Delay1ms(50);

                                                                                                    FD=0;
                                                                                                    TMR0_Delay100us(10);

                                                                                                    FD=1;
                                                                                                    TMR0_Delay1ms(50);

                                                                                                    if(uc<20)
                                                                                                    {
                                                                                                    ks=1;
                                                                                                    FD=0;
                                                                                                    TMR0_Delay1ms(10);
                                                                                                    FD=1;

                                                                                                    }
                                                                                                    else
                                                                                                    {
                                                                                                    KG=0;
                                                                                                    TMR0_Delay1ms(50);

                                                                                                    CD=0;
                                                                                                    }
                                                                                                    uc=(uc*k)/4096;
                                                                                                    }
                                                                                                    }
                                                                                                    x--;
                                                                                                    if(x==0)
                                                                                                    {
                                                                                                    ks=1;
                                                                                                    }
                                                                                                    else
                                                                                                    {
                                                                                                    ks=0;
                                                                                                    uc=1000;
                                                                                                    KG=0;
                                                                                                    TMR0_Delay1ms(100);
                                                                                                    CD=0;
                                                                                                    }
                                                                                        }

                                                                        }
}

楼主:
目前发现x只有从256到512的数字可正常运行,其他都不正常运行,与表示方式没有关系,继续测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KEIL不会有问题,你试着更改下编译优化等级试试。

这个好像是没有优化吧。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前几天也出现过,改了不同数字重复几次后可以运行正常,到今天调的时候突然有不行了,真的是奇了怪了。

网友C:
什么样的“异常”?

有没有单步运行过?

网友D:
   uint32_t  x=0;

   /************/
    C=1;
    back=C;
    if(back==0)
    {
     /*********/
    x=0x222;
    }

    while(x)
    {
    /*********/
     }

    x永远为0,while(x)不会执行。楼主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程序。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楼主程序有点乱,整理下吧,头文件怎么放在宏定义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异常”?

有没有单步运行过?

sy()函数是ad采集,当ad电压到一定值时会给一个降低ad电压的指令,异常就是ad电压超过设定值后没有动作,ad继续升高,是单片机跑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uint32_t  x=0;

新手,不是很会写,,x只有在在256到512可以运行怎么解释啊?程序的while(1)和while(x)里都有检测ad,超过后会有指令让ad降低,异常情况就是ad电压直接超出设定值了。

网友A:
sy(10)这个函数可以看下 吗?

网友A:
你这个UC设定值一直在变化哦。一直在 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10)这个函数可以看下 吗?

uint32_t sy(uint32_t times)
{
                uint32_t avr=0,x=0;
                x=times;
                while(x)
                                {
                                set_ADST;
                                while(ADSR&ADF==0);
                                set_ADF;
                                avr+=(ADDR0 & 0x00000FFF);
                                x--;
                                }
                                avr=avr/times;
                return av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UC设定值一直在变化哦。一直在 变小。

是的,没错,异常情况是ad电压超出设定上限后根本就没有跑到降低ad的指令那里,有可能是程序跑飞了吗?

网友A:
芯片初始化函数都没有看见,M0516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开启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初始化函数都没有看见,M0516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开启看门狗

开门狗没开,m0516应该工作了,按键按下后电路开始工作,ad开始升高,奇怪之处就是仅仅改变x的值就工作异常了.

main(void)
{
        uint32_t  k=3690,uc=0,back=0xff,ks=0xff,x=0;

    Un_Lock_Reg();

    PWRCON |= XTL12M_EN;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Wait until 12M clock is stable.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Set external crystal as the system clock

        if(ADC_CLK_Source==0x00000004 )
    {
        PLLCON |= PLL_SEL;
        PLL_Enable();

        /* Wait until PLL is stable. */
                while((CLKSTATUS & PLL_STB) == 0);
        }

    Timer0_Init();

    /* Reset ADC */
    set_ADC_RST;
    clr_ADC_RST;

        /* ADC engine clock enable */
    set_ADEN_CLK;
    if (ADC_CLK_Source==0x00000000 )
    {
        ADCClkSource_ex12MHZ;
    }
    else if(ADC_CLK_Source==0x00000004 )
    {
        ADCClkSource_PLL;
    }
    else if(ADC_CLK_Source==0x00000008 )
    {
        ADCClkSource_int22MHZ;
    }

    /* Set ADC divisor */
    CLKDIV=ADC_CLOCK_DIVIDER;
    /* ADC enable */
    set_ADEN;

    set_CALEN;                                //Self Calibration Enable
        while(!(ADCALR&CALDONE));
                /* Single-Cycle scan mode */
                setAD_SIGSCAN;
                /* Single end input */
                clr_DIFFEN;
                /* Set the ADC channel */
                set_CHEN0;
                set_CHEN1;
                                                                set_CHEN2;
                set_CHEN3;
                                                                set_CHEN4;
                set_CHEN5;
                                                                set_CHEN6;
                set_CHEN7;
                /* Configure P1.0,P1.1 as analog input pin */
                set_ADC0_channel;
                set_ADC1_channel;
                                                                set_ADC2_channel;
                set_ADC3_channel;
                                                                set_ADC4_channel;
                set_ADC5_channel;
                                                                set_ADC6_channel;
                set_ADC7_channel;
                                /* Disable P1.0, P1.1 digital input path */
                                                                P1_OFFD |= OFFD0;
                                                                P1_OFFD |= OFFD1;
                                                                P1_OFFD |= OFFD2;
                                                                P1_OFFD |= OFFD3;
                                                                P1_OFFD |= OFFD4;
                                                                P1_OFFD |= OFFD5;
                                                                P1_OFFD |= OFFD6;
                                                                P1_OFFD |= OFFD7;
                /* Configure P1.0,P1.1 as input mode */
                P10_InputOnly;
                P11_InputOnly;
                                                                P12_InputOnly;
                P13_InputOnly;
                                                                P14_InputOnly;
                P15_InputOnly;
                                                                P16_InputOnly;
                P17_InputOnly;
                                                                /*ÅäÖóÉÊä³öģʽ*/
                                                                P2_PMD=0x5555;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s for safe */
                set_ADF;

                                                                KG=1;
                                                                CD=1;
                                                                TMR0_Delay1ms(50);
                                                                FD=0;
                                                                TMR0_Delay1ms(50);
                                                                FD=1;

                                                                while(1)
                                                                {
/***************************************************/
                                                                                        uc=1000;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x值大于512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E(2015-03-15):
变量类型定义问题

网友A:
变量类型定义问题

uint32_t  这个类型支持32位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x值大于512可以正常运行吗?

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while(ADSR&ADF==0);加上小括号改为while((ADSR&ADF)==0); main(void)加上前int改为 intmain(void), 问题就没有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