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 ldb设置相关

楼主(2015-02-13):
咨询个问题:板子公司参考sabresd  layout的,android4.4.2

内核默认ldb=sep1使用lvds1显示。这样的话在kernel_imx/drivers/video/mxc/ldb.c中实际上初始化ldb的时候设置的应该就是sep1。
我想知道在android下,系统运行中怎么处理才能让LVDS0显示?不重启系统。大神给点参考意见?谢谢

在uboot中设置参数单独让lvds显示我会,video=mxcfb0:dev=ldb,bpp=32 ldb=sep0

网友A:
楼主你好,在u-boot中修改一下,video=mxcfb0:dev=ldb,bpp=32 ldb=sep0。这是最方便的办法,或者是修改BSP也不如这种方式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u-boot中修改一下,video=mxcfb0:dev=ldb,bpp=32 ldb=sep0。这是最方便的办法,或者是修改BSP ...

u-boot中设置我知道。我是想在android系统启动了的情况下处理这个。比如原来我用的sep1在lvds1上显示。现在我想在lvds0上显示。因为量产测试的时候需要测试两个lvds。不知道你们怎么在量产测试时同时测两个lvds的。

网友B:
我是新手,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u-boot中设置我知道。我是想在android系统启动了的情况下处理这个。比如原来我用的sep1在lvds1上显示。现 ...

楼主你好,很抱歉,假期刚回来。关于你帖中的问题,在android系统启动了的情况下切换显示屏,这个是不可以实现的,是要在u-boot中设置好参数,重新启动,才可以的。
还有关于你这里提到的测试LVDS屏的问题,这里不是很清楚你指的是要测试什么?
如果要测试两个屏的话,首先是可以分别测试,还有就是让它们同时显示,就可以测试的了。

网友A:
希望以上回答会对你有帮助,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假期刚回来。关于你帖中的问题,在android系统启动了的情况下切换显示屏,这个是不可 ...

是这样的,
我们设计的板子LVDS1 LVDS0都引出来了。
但是有些客户一般只会用LVDS1,这时我们只希望启用LVDS1不启用LVDS0,担心启用LVDS0会消耗一定资源。但是量产的时候LVDS1 LVDS0都是要检测的(万一LVDS1硬件接口使用中坏了还可以换到LVDS0)。
所以我才希望在android启动后能否切换,而不是同时显示两块屏。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对该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我们设计的板子LVDS1 LVDS0都引出来了。
但是有些客户一般只会用LVDS1,这时我们只希望启用LV ...

楼主你好,关于android启动后能否切换,这里给你回复是不能的,一定要在u-boot或者源码中修改再启动才OK的。
关于你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建议你把LVDS0和LVDS0都引出来。两个都留着,客户想使用哪个就使用哪个,不用的话不会占用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