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源与模拟电源之间怎么连接?

楼主(2015-02-13):
15V的功率电源(可向负载提供5A的电流)与15V的模拟电源,怎么连接,0欧姆电阻还是磁珠,还是其他什么方式?

网友A:
为何要联接?各供各的负载不行吗?

网友B:
共地就行了

网友C:
功率电源?…模拟电源?…
   能请楼主详细注解么?…

网友D:
适当处理后,可以用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