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请问下继电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5-02-13):
    我们一个产品,用了3A额定电流的继电器控制了7W LED灯8颗和排气扇2个。经常发生继电器坏掉,即继电器动作指示灯会亮灭,但是继电器无动作声音。灯和排气扇不工作。
我怀疑是不是电流超过原因?还是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接在一起被继电器控制原因?导致继电器挂掉!

网友A:
驱动电流够不够啊,驱动线圈只少提供50MA的电流,还要加足够的消磁能力,应是驱动不够造成的。是好的。电源够不够大。次边是交流220V,3A功率不大啊,要不在次边进行RC保护下。

网友B:
要检查继电器哪里出现问题而挂掉!是触点问题还是不动作,如果动作了而接点不通,则考虑RC保护触点。其他不需要考虑。正常情况,建议你应该用额定7A以上的继电器,因为你感性负载多。用7A触点容量的,可以不用RC保护。1-2年都不会坏。

网友C:
这是典型的驱动继电器电流不足造成的

网友D:
触点被火花烧结了吧?

网友E:
排气扇,是感性负载。
7W LED灯,内部电源一般是开关电源,是容性负载,还8个,瞬间电流不小的。
检查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否好的,再检查触点是否不好粘住了。

网友F:
继电器在负载开启和关断瞬间会产生火花,有拉弧现像,造成继电器不能断开,一般设计初期对继电器进行过零校准和每次开关继电器时在过零点动作就会解决问题

网友A(点评):
这样做,电路成本有点高,还是选一款好的继电器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在负载开启和关断瞬间会产生火花,有拉弧现像,造成继电器不能断开,一般设计初期对继电器进行过零校 ...

对感性和阻性负载,过零点动作有效,对共枙负载,如容性和感性的无效,必然引发振荡,电流时0,电感能量最低,而电容能量最高。

网友G:
继电器触点粘连,太普遍的现象了。加限流,加RC消弧,加反向续留,但是都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换固态继电器或接触器吧,另外3A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