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Znet安防智能家居方案参考

楼主(2015-02-13):
WIZnet立足于生产全硬件TCP/IP协议栈芯片,为单片机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总体来说,其应用领域还是十分广泛的,以智能电表为代表的Smart Energy;以数字楼宇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以门禁一卡通为代表的安防领域;以条码扫描仪及POS机为代表的数字消费领域及以工业协议及接口转换为代表的工业自动化领域。

1.  安防:
安防系统是WIZnet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门禁卡内的线圈与感应设备起感应,将卡内储存的ID代码通过WIZnet网络接入模块上传至网络服务器,实现对数据库中对应信息的更新,并有效解决信息存储的问题,WIZnet的网络模块出色地利用了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海量数据存储。下图列出了曾经使用WIZnet

产品,应用于安防领域的客户。

楼主:
主要客户:

l  Tyco(韩国):WIZ110SR

l  ID TECK(韩国):WIZ100SR

l  SYNEL(以色列):EG-SR-7100A/WIZ100SR

l  S1 SECOM(韩国):WIZ100SR

l  SUPREMA(韩国):W5100
无论是机房空调、温湿度传感器、烟感器、摄像机还是门禁系统,内嵌WIZnet全硬件TCP/IP协议栈芯片,可卸载单片机对网络协议的处理负担,提升系统的数据处理和传输性能,为您轻松连接网络,省去麻烦的开发过程。

Figure 1W7100芯片智能家居应用

楼主:
2.        智能家居
随着网络化及技术的发展,科技不再冰冷,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以及家庭,变得更加人文。不知曾几何时,智能家居设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其中大都融合了无线通信与云智能技术,并可以通过手机app控制所有连接互联网设备,可以实现远程控制、一键联动家庭所有智能电器的功能。
其中,智能网关部分可以使用WIZnet系列以太网芯片实现网络连接。无论是Zigbee,RF,433等协议设备,可以轻松通过W5500/W7100A连接到互联网云平台。从而轻松实现远程控制功能。现在,家里忘记关灯?只需在你的手机App轻点一下,就能关闭。

楼主:
1)        WIZnet以太网芯片案例应用
A.        日常消费类:智能家居套件
即插即用,无需任何配置;无限拓展,无需担心布线;云控制,轻松实现家电远程控制。

楼主:
B.        智能家庭照明系统
一些客户的智能家庭照明系统,实现了用手机控制的RGB LED,无线、智能、情景化的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可根据不同的情景设置对灯光颜色及强度进行调节。其中网关部分采用WIZnet系列以太网芯片实现网络连接。

楼主:
C.        智能家居无线转发监控主机(开源硬件)
使用:Arduino mega + W5500 + 433无线
一个智能家居监控器出炉了,集网络电量表,环境温湿度,亮度,气压采集于一身。轻松实现数据联网上传,实时监控。

楼主:
D.        家庭能源消耗管理-网络电能表(开源硬件)
家庭能源消耗管理,是指能够即时查看电力消耗数据,而且能够通过历史数据图表,实现能源消耗的可视化管理。

使用:交流电量管理模块+Arduino Uno+W5100+485模块+2004LCD,
并结合乐联网云平台,实现家庭能源智能管理,网络实时监控家电用电量情况。

楼主:
演示模型:

楼主:
制作工具:

楼主:
E.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
智能客房管理系统,可实现智能设置:客房设备智能设置,灯光远程控制,水电远程监控,只能检测数据分析;客人智能入住,客人智能退房,享受智能时代的一键式服务。
(其中,网关部分采用W5500全硬件TCP/IP以太网芯片实现网络连接,为开发节省时间及成本。)

楼主:
F.        门窗智能控制
门窗智能控制是智能家居中的一部分,一些客户提供了别墅、公寓的相关智能方案,已在市场上普遍存在,例如:

其中,同样在网关控制方面可以采用WIZnet系列以太网芯片。

楼主:
2)        无线模块WIZFi210/220在智能家居方面的应用
          鉴于目前家用WIFI的普及,给智能家居带来了极大的组网便利。无论门窗,窗帘,电视,灯光,空调,以及影音系统。这些传统家电由于控制数据流不大,SPI/UART – WIFI模块便有了一番新天地。

实现方法:在家庭内部,在家电的控制板上面通过UART/SPI通讯接口与现有的wifi模块相连,实现电器的控制接入无线路由器,然后通过WIFI控制器或者模拟人工操作,通过iphone苹果/ipod平板电脑/android安桌操作系统,全自动远程控制.

    方案:WizFi210/220是基于 UART 接口的符合WIFI无线网络标准的嵌入式模块,内置无线网络协议IEEE802.11 协议栈以及 TCP/IP 协议栈,能够实现用户串口数据到无线网络之间的转换。通过 UART-WIFI 模块,传统的串口设备也能轻松接入无线网络。

楼主:
1)局域网内的AP模式
在家庭内部,在终端的控制板上面通过UART/SPI通讯接口与现有的WIFI技术相连,实现电器的控制接入无线路由器。这样可以通过连接在局域的控制器和电脑都能对其控制。

楼主:
2)局域网内的Ad-hoc模块
局域网内,在家电的控制板上面通过UART/SPI通讯接口与现有的WIFI技术相连,WIFI为Ad-hoc模式,广播出一个SSID,然后控制器可以连接上并经行控制。
WIZFI210/220特性:
·       嵌入式802.11b/g/n无线网络
·       用一个微控制器和一个宿主接口(URAT),可以使Wi-Fi能连接到任何设备
·       支持点对点访问,支持服务器/客户端、串口到WLAN的模式
·       支持WEP,WPA,WPA2-PSK,Enterprise,具有很高的保密性
·       SPI、UART、GPIO、JTAG接口
·       最大11MHz数据流传输
·       通过简单AT命令就可以配置
·       通过动态电源管理达到极低的能量消耗
·       尺寸紧凑:32×23.5x3mm
·       49针脚邮票无铅环保
·       工作温度:-40°C到85°C

楼主:
附:W5500开发板应用实现参考(智能家居):
1.        搭建属于你的家庭网络实时监控
2.        基于CC2530的ZigBee转以太网网关的设计与实现
3.        基于W5500的物联网环境信息监测系统

网友A:
介绍很详细啊!

楼主:
更多的智能家居应用会陆续发布。

网友B:
正考虑做个网络控制方案 这个W5500是比较方便

网友C:
需要以太网接入的领域太多了,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前沿的领域,目测随着充电桩行业的兴起,也会有大量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考虑做个网络控制方案 这个W5500是比较方便

WIZnet 的产品方案很集中,整体解决方案的BOM 价格很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