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ano_SPI 从机模式 21M 速率全速收发代码

楼主(2015-02-13):
本代码可用两个 Nano 系列黄色小板子测试:

21M 不间断发送代码
不间断发送的意思是:字符间隔仅1个SPI CLK,17us 多就发完 41 个字符

DMA 接收并由 UART0 转发打印代码

两个板子的 SPI,通过 20CM 的连线 连在一起的波形如下,线太长,波形已变差,但仍能正常通信不丢数据
传输一个字节,仅用不到 0.4us

post_newreply

网友:
这种速度丢包率高吗,如果不是十分紧急的,不用这么快,SPI挂载的设备,一般也不要高速的的

网友:
可以仿真吗

网友:
我试试果然可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帮顶。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春节快乐

网友B(2015-03-26):
利用SPI读写flash,如何提高读写的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SPI读写flash,如何提高读写的速度呢?

以最快的速度读啊,SPI不是有速度的设置,你把速度设置到芯片的最大能力。

网友C:
我也是想知道,稳定性如何,读写速度快不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想知道,稳定性如何,读写速度快不快呢?

在手册提供的范围内,都是可靠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网友:
我很奇怪,从前用51的时候,有的人自己写SPI都可以正常通信,反而用了SPI收发器的时候,傻了,不知道怎么配置了。

网友:
两个板子的 SPI,通过 20CM 的连线 连在一起的波形如下,线太长,波形已变差,但仍能正常通信不丢数据
传输一个字节,仅用不到 0.4us
这说明SPI接口速度是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最快的速度读啊,SPI不是有速度的设置,你把速度设置到芯片的最大能力。 ...

好的,谢谢
我把SPI的时钟频率和芯片的工作频率都调到最大试试读写速度有多快

网友D(2018-01-15):
楼主 为啥不能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