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et MF流驱动的困惑

楼主(2015-02-13):
叶帆的博文中流驱动提出了c#调用底层C/C++的方案,但是有个问题有点困惑.就是应用层的C#接口代码
public sealed class GeneralStream
    {
        publicGeneralStream();
        public event GeneralStreamEventHandlerNotice;
        public int Close();
        public int IOControl(intcode);
        public int IOControl(intcode, int parameter);
        public int IOControl(intcode, byte[] inBuffer, intinCount, byte[] outBuffer, int outCount);
        public int Open(stringname);
        public int Open(string name,int config);
        public int Open(string name,string config);
        public int Read(byte[]buffer, int offset, intcount);
        public int Write(byte[]buffer, int offset, intcount);
    }
如何指向g_GeneralStream_UserDriver这个地址呢?

特别看了
http://blog.csdn.net/yfiot/article/details/8087654
这里面的
public LCD1602()
        {
           gs = new GeneralStream();
            int ret =0;
           if ((ret = gs.Open("UserDriver", "RS=PC08,RW=PC09,E=PB06,D4=PB07,D5=PC00,D6=PC02,D7=PC03"))<= 0)
           {
               Debug.Print("ERR="+ ret.ToString());
               gs = null;
           }
        }
gs.Open,这个函数地址应该是Ram里面的地址吧,如果是Ram里面的地址的话,那他跟
const IGeneralStream g_GeneralStream_UserDriver  =
{
         &GeneralStream_Open1_UserDriver,
         &GeneralStream_Open2_UserDriver,
         &GeneralStream_Close_UserDriver,
         &GeneralStream_IOControl1_UserDriver,
         &GeneralStream_IOControl2_UserDriver,
         &GeneralStream_Read_UserDriver,
         &GeneralStream_Write_UserDriver,
};
这个结构体里面的open地址就没有关系,那么它就无法调用底下实现的流驱动函数了。

所以好疑惑,应用如何指向底层 g_GeneralStream_UserDriver这个常量.

网友A:
public int IOControl(intcode);干嘛用的呀

楼主(2015-03-21):
引用 网友A:
public int IOControl(intcode);干嘛用的呀

操作码,自定义的。
类似switch那样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操作码,自定义的。
类似switch那样的东西

恩 好的 知道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