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e I/O口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2-14):
别的I/O都是好的,就PE15,复位时0v,打开GPIOE的时钟就到了3.3v,设置输出低就到了2v,设置高又到了3.3v,直接从CPU出来的,没接任何东西,用来当FSMC 的 D12数据线的,发现这位数据总是高,测量没有短路和虚焊,何解。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5);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5);

楼主:
测量时分别将断电加在第一行和第二行第9行

网友A:
难道这个IO坏了?倒是有可能。

楼主:
与旁边的TXD3短路了
也不知道哪儿的焊锡连上了,放大镜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