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AVR模拟2272无线解码问题

楼主(2015-02-14):
我现在正在调试无线解码程序及硬件,单片机用的是ATmega16,频率315M,解码方式是T1捕捉中断解码,测试发现程序总是接收干扰码,各位有做过相关设计的,能不能分享下你们的解码处理方式,有例程更好,谢谢。

楼主:
请问输入捕捉中断进行数据采集时,是采集两个上升沿时间间隔还是采集两个相邻下降沿的时间间隔呢,还是高低电平的时间间隔都采集出来再译码呢?

网友A:
解码有多种方式,有上下沿都捕获然后什汁算每个脉冲宽度,也有捕获后延迟一定时间再判断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 ,后者简单点,前者可靠性高点,具体百度一下,很多,以后有问题先查再问,可能会学到更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