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M晶振底下是否需要keepout

楼主(2015-02-14):
晶振底下不能走线,即使是电源线。那么如下图所示,我想请问一下,27M晶振底下是KEEPOUT好还是直接铺地过去好呢?

网友A:
好像我也类似走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也类似走过的。

啥意思啊,兄弟。到底能不能行呀?能铺地过去吗

网友B:
和铁壳接触的层,可铺铜,不可走线,有短路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铁壳接触的层,可铺铜,不可走线,有短路隐患。

那就是说,如果晶振放在顶层的话,底层就必须要keepout了,而顶层就可以不用。你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没有哪个明确规定不能铺地的
铺与不铺 基本不影响性能。
但是我想说的是 板子的美观问题 其他器件0402 或0603 你搞个插件的晶振 不难看啊
另外 哪个vdd33 线 你要适当离远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如果晶振放在顶层的话,底层就必须要keepout了,而顶层就可以不用。你是这个意思吧? ...

铁壳这面只铺铜,不走线;
对面,走线、铺铜、放元件,随意。干嘛要 keepou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啊,兄弟。到底能不能行呀?能铺地过去吗

我的意思是晶振的两条线也是有类似你的走法,我周边都是有覆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