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铝制薄片**,用3M双面胶贴在塑胶件上。这种产品要做哪些测试

楼主(2015-02-14):
请教下,我现在有个家电产品,它的Logo是铝制薄片LOGO,用3M双面胶贴在塑胶件上。
那这种产品要做哪些测试呢?40℃高温高湿,-20到60℃冷热冲击?
要不要跟传统丝印Logo一样测试附着力和耐酒精耐摩擦等测试?求指导!谢谢

网友A:
要用在什么环境?
如果只是室内环境,测试附着力就够了

网友B:
很容易被蹭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在什么环境?
如果只是室内环境,测试附着力就够了

室内环境,家电设备。
环境测试还是要跑一下吧?夏天陆运时,货柜温度可不低啊

网友C:
**看你们自己的要求,产品本身要做高低温实验,跟**无关。用不干胶贴**,正规的做法是机壳上有相应的凹槽,这么处理不会有问题。如果在光滑表面直接贴,这个很容易被碰落。当然,有关规定只要求销售时必须有商标,是否容易脱落,自己承担产品形象后果就是。话说,国内那么多的“三无”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