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两个STM32单片机UART通信问题

楼主(2015-02-14):
两个STM32单片机使用UART通信, TXD/RXD交叉互连, 在一个板子上,相隔大约5厘米,
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还有没串联电阻是否有问题?
多谢!

网友A:
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           不是必要的. 但没有的话可能会遇到首个无效字符的问题
还有没串联电阻是否有问题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           不是必要的. 但没有的话可能会遇到首个无效字符的问题
还有没串联电阻是否 ...

多谢版主的回复,
如果需要上拉电阻的话, 使用芯片内部配置的40K 欧姆上拉电阻是否足够 ?
谢谢。

网友A:
如果单独相连, 内部配置的40K 欧姆上拉电阻也可以了.
偶尔出现的首个无效字符, 其实跟初始化代码有关. 不要过于纠结了,设计先留着这两个电阻, 可以把问题留在调试后确定吧.

网友B:
可否具体说说看,这个说的好像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C:
5cm,不知道这个距离为什么会这么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