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飞思卡尔P1020如何用SD卡启动给Norflash烧写linux映像

楼主(2015-02-14):
最近在做一个飞思卡尔P1020的项目,没买仿真器,如何用SD卡启动,烧录linux映像文件到norflash中,请做过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启动后使用uboot命令将linux映像文件烧录到nor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启动后使用uboot命令将linux映像文件烧录到norflash

是先制作可以启动uboot的SD卡,启动后用tftp方式将norflash的uboot, u-image等文件下载并写入到norflash指定地址吗?
我之前没做过这些,不是很了解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哪个系列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先制作可以启动uboot的SD卡,启动后用tftp方式将norflash的uboot, u-image等文件下载并写入到norflash ...

楼主你好,这种方法是可以的。这里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哪个系列的产品?

楼主:
P1020处理器

网友C:
没有仿真器也可以直接烧写uboot。
CodeWarrior用时需要初始化内存时钟内部寄存器,杭州哲发的yaJFP软件使用JTAG烧写,省去配置麻烦,无需USB TAP仿真器,性价比更高。并且,速度毫不逊色甚至更快(在P2020板上实测)。更重要的是:比CodeWarrior更好用!无需初始化时钟/内存/内部寄存器,即使配置字有错只要JTAG可用就可以进行读取或烧写。实际上,除了PowerPC,还支持ARM/MIPS等所有架构的CPU以及CPLD/FPGA或者其他SoC。
http://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

网友D(2015-12-31):
你好!你的p1020用SD卡方式引导成功了吗?我在做P2020的项目,使用SD卡引导时,通过示波器看CPU有主动向SD卡发送命令,并且 SD卡也回复了一些命令,但还没有到读UBOOT扇区,系统当前根本没有办法引导起来,不知道能否请教一下,先谢谢

网友E:
用boot命令就能完成烧录到norflash的任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