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PWM

楼主(2015-02-14):
由于STM32没有专门的PWM引脚,所以使用IO口的复用模式,通用定时器TIM2-TIM5每个可以产生4路PWM(CH1-CH4)。

一:首先,配置GPIO为复用模式,如下图:

例如开启TIM3的CH2通道PWM,查表知该通道关联的是PA7口,所以,配置PA7为输出,并设置它为复用输出。

GPIOA->CRL&=0X0FFFFFFF;//PA7输出

GPIOA->CRL|=0XB0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如何选择开启每个定时器中的4路PWM呢?这就用到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TIMx_CCMR1/2),该寄存器总共有2个,TIMx _CCMR1和TIMx _CCMR2。TIMx_CCMR1控制CH1和2,而TIMx_CCMR1控制CH3和4。该寄存器如图(下排为输入模式):

这里要用到的是模式设置位(12-14、4-6位)OCxM,此部分由3位组成。总共可以配置成7种模式,若要使用PWM模式,则将这3位设置为110/111。这两种PWM模式的区别就是输出电平的极性相反,即高电平或低电平时间所占总周期的比例,110为高电平时间所占总周期比例;

还有使能位11位、3位,置1预装载使能CH2和CH1。

预装载使能打开并未真正打开PWM通道,还有两个开关,一个是单通道使能—TIMx_CCER寄存器,一个是TIMx开关TIMx_CRx。

TIMx_CCER寄存器控制CH1—CH4输入输出通道的开关,只需设置对应的CCxE位为1即可将PWM信号输出到对应的输出引脚。 该寄存器如下图:

TIMx_CRx寄存器:需要打开该寄存器自动重装载预装载允许位ARPE (第7位)。注:个人认为不对该寄存器操作也可。

楼主:
二:配置TIM3的ARR寄存器和PSC寄存器,确定PWM频率。

这里配置的这两个定时器确定了PWM的频率,我的理解是:PWM的周期(频率)就是ARR寄存器值与PSC寄存器值相乘得来,但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相乘,例如要设置PWM的频率参考上次通用定时器中设置溢出时间的算法,例如输出100HZ频率的PWM,首先,确定TIMx的时钟,除非APB1的时钟分频数设置为1,否则通用定时器TIMx的时钟是APB1时钟的2倍,这时的TIMx时钟为72MHz,用这个TIMx时钟72MHz除以(PSC+1),得到定时器每隔多少秒涨一次,这里给PSC赋7199,计算得定时器每隔0.0001秒涨一次,即此时频率为10KHz,再把这个值乘以(ARR+1)得出PWM频率,假如ARR值为0,即0.0001*(0+1),则输出PWM频率为10KHz,再假如输出频率为100Hz的PWM,则将ARR寄存器设置为99即可。如果想调整PWM占空比精度,则只需降低PSC寄存器的值即可。

楼主:
三:TIMx_CCRx寄存器,确定PWM的占空比。

TIMx_CCR1—TIMx_CCR4确定定时器的CH1—CH4四路PWM的占空比。直接给该寄存器赋0—65535值即可确定占空比。占空比计算方法:TIMx_CCRx的值除以ARR寄存器的值即为占空比,因为占空比在0—100%之间,所以一般TIMx_CCRx寄存器值不能超过ARR寄存器的值,否则可能会引起PWM的频率或占空比的准确性。

TIMx_CCRx寄存器如下图所示:

STM32 PWM输出函数(举例TIM3-CH2)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GPIOA->CRL&=0X0FFFFFFF;//PA7输出

GPIOA->CRL|=0XB0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PWM模式

TIM3->ARR=arr;//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3->PSC=psc;//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3->CCMR1|=6<<12;  //CH2 PWM2模式(高电平为占空比)

TIM3->CCMR1|=1<<11; //CH2预装载使能

TIM3->CCER|=1<<4;   //OC2 输出使能

TIM3->CR1=0x8000;   //ARPE使能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

新手上路,如有错误,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