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精密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5-02-14):
我在TI论坛找到一个单电源精密整流电路,手头没有OPA364运放,于是用LMV358代替OPA364,先做了一下仿真,波形没问题,但实际搭了电路出来以后波形如下图片所示。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OPA364的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为数pA,而LMV358是数十nA,这个会引起比较大的失调;还有4148的反向漏电流可能也会有贡献。想问一句,输出楼主加了缓冲没有,假如是没缓冲直接接的示波器,有这样的波形也是正常的。

网友B:
信号源存在内阻导致负半周翻转过来时幅值变小,可以在这个电路前加一级电压跟随电路,或者将10k电阻阻值调大20倍以上,

网友C:
此电路要求信号源是理想电压源,不能有内阻。楼主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B:
看上去内阻有5k多,

网友D:
实际信号源含有直流成分。正、负半周不对称了。

网友E:
信号源内阻多大?对于正半周的信号而言,输入电阻无穷大,内阻的影响忽略,对于负半周的信号,输入电阻为Ri//Rc,信号源内阻影响不可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际信号源含有直流成分。正、负半周不对称了。

没有直流成分,

网友F:
有几个问题请教:
1、负半周时,u2是满足虚短吗?
2、正半周时,运放的输入电阻为何是无穷大?
3、负半周时,运放为何还能输出正的信号

网友D:
R1、R2、R3从10K改回75K,信号源内阻就能大一些。

网友G:
75K太大了,改成100欧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A364的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为数pA,而LMV358是数十nA,这个会引起比较大的失调;还有4148的反向漏电流可能 ...

输出直接接了示波器,我接个缓冲试试

网友H:
将输入信号降低到数Hz ,就明白是运放块什么参数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存在内阻导致负半周翻转过来时幅值变小,可以在这个电路前加一级电压跟随电路,或者将10k电阻阻值调 ...

好的,明天加个双电源的缓冲试试!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要求信号源是理想电压源,不能有内阻。楼主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 ...

就是市电220V电压,供单片机采样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市电220V电压,供单片机采样用

就是市电220V电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市电220V电压

????

是的!有什么好的采样方法吗?要能测电压电流相位差的。

网友I:
正半周是跟随器,负半周是1:1的反相放大器,量一下R1与RF的比例是否相等,失调参数引发的不会这么大.

网友F:
看不懂这个图,谁能讲解一下?

网友H:
大家新年好!
附件是草根分析。

网友F:
楼上,为何是(2-1)vin?

网友H:
     回楼上。
     差分运算电路公式(电阻用楼主电路标注,设U1的+端至地电阻Rx):Vout=(1+Rf/R1)[Rx/(Rc+Rx)]Vin-(Rf/R1)Vin
     当正半周,Rx很大,则[Rx/(Rc+Rx)]接近1,整理公式可得。

网友J:
仿真·····得考虑信号源内阻。。
或者在前面加缓冲器,或者修改电阻值,>>,1/100。

那位大湿,这么简单的电路就不劳烦您解释了。。

网友K:
楼主没选LM358的仿真模型吧。

仿真的结果波形比较惨,算不上精密整流。

几十HZ到几百HZ的波形还可以看,但是仿真1KHZ以上时候,波形开始失真,并且要求前级信号源提供过零的信号(比图中地电压还要低的信号)。否则需要提供偏置电阻。

楼主试试这个图,估计就好多了。

除了电阻外,与1楼的电路一样。 此电路不如本版面“十个精密整流”的第十个电路简单。但是,用运放块的精密整流电路很难“精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大家新年好!
附件是草根分析。

我提供的仿真图,就是楼主的图,不过楼主用的是内阻为0的信号源。我修改了下信号源。别都没改。

PS:其实还有一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仪表里经常用的。是电流反馈式的全波整流电路。有兴趣的话,可以画给你。

楼主(2015-03-23):
引用 网友K:
我提供的仿真图,就是楼主的图,不过楼主用的是内阻为0的信号源。我修改了下信号源。别都没改。

PS:其实 ...

谢谢你的回复,是信号源内阻太大导致正负半周波形不一样。实际实验做出来也是这个结果。你的电流反馈式全波整流电路可以给我看看吗?交流一下。

网友L:
楼主说的BG参数是做啥用的?不明白,另外3楼分析的很有道理,实际使用时须得加一级电压跟随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OPA364的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为数pA,而LMV358是数十nA,这个会引起比较大的失调;还有4148的反向漏电流可能 ...

即使不带输出缓冲,也不至于失真成这样吧,示波器内阻几十M级别,这个输出电阻顶多150K,对不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是信号源内阻太大导致正负半周波形不一样。实际实验做出来也是这个结果。你的电流反馈式全 ...

25楼不是发给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