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基本理论讨论

楼主(2015-02-15):
我们在分析运放稳定性的时候都是考虑环路增益
AF的幅值和相位是否满足震荡条件,当然通过仿真是最为直接的方式。

我的问题是,在用LTSPICE或者是TINA这些仿真软件仿真得到的波特图到底是闭环增益还是环路增益。

我个人感觉仿真得到的是闭环增益。但是我们又是根据仿真结果来判断是否震荡,看过0DB时的相位。这里感觉有点错乱。我们应该是根据环路增益的曲线来判断才对啊。

所以请高手确认一下,仿真软件仿运放得到的波特图到底是闭环增益曲线还是环路增益曲线

网友A:
你搭一个闭环增益为10倍的放大电路,然后仿真得到波特图,如果波特图中曲线的平坦部分对应的坐标是10倍,那么波特图反映的就是闭环增益曲线,

网友B:
仿真时电路是闭环,得到的当然是闭环曲线。
如果反馈回路中有电抗性元件(电容或者电感),那么仿真得到的是包括容抗或者感抗的闭环曲线。

网友C:
运放基本理论就是放大和反馈。

网友D:
原则上在反馈回路上切开一点,输入一个信号源过去,在切开的另外一点得到的波特图是开环的,但是没有用仿真软件尝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则上在反馈回路上切开一点,输入一个信号源过去,在切开的另外一点得到的波特图是开环的,但是没有用仿真 ...

我用EWB试过,可以,

网友E:
如果需要对环路进行仿真,可以从输出端引入信号,在输出端和信号间用1H电感隔离交流,同时在BODE图上定义好输入和输出.有时候,也可以从闭环增益图上反计算出环路增益和相移,TINA也带有这种功能.但是无论如何,从输入输出端看到时域幅度衰减和相位移动的同时,也可以评估出环路的稳定裕度了.